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尾浆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3-01):
前阵子在5IMX上买的雷鸟2套装(带两个尾浆
电机
和两组
电池
的那种)
在家练习了一段时间后原装尾浆马达电刷磨坏了~
结果就用的配的尾浆电机~好像是(MonsTer 4200)
结果尾浆严重动力不足!不能抵消自转~反复调节了
陀螺仪
的中立点和灵敏度
无效~(用的9.6VNiMH)
哦~还有就是当油门推到顶的时候,尾浆的出力还没有油门在2/3的时候出力大!
不知是不是电池的电压不够高?还是雷鸟的混控2做的不好??
是不是NiMH电池就只有用原装的尾浆马达?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个马达最好是用11.1V电压来驱动

楼主:
哦~谢谢了哈~
那商城里买的那种普及版尾浆马达是不是炭刷的呢???
以前原装的那个都是炭刷的~

网友B:
11伏锂电池好像同样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以前用esky也是这样,推力不足,而且油门最高的时候尾浆反而转速下降,怎么调都不行,换锂电池也不行,最后换成普通电刷的尾电机才可以!

网友C:
好像说是要换尾马达的小齿

楼主:
^_^`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平衡翼的攻角调上~
昨天我把攻角调到了10度左右~嘿嘿~问题就解决了~
大家快试试~

楼主:
一会我就出去飞一下~
网上上PP~

楼主:
下午飞行中~
以前那个尾浆推力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朋友的摄影技术有限~所以飞高的照片就没有了~
下次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