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跳舵的办法

楼主(2005-03-01):
在这个论坛上看到很多朋友说他们的
舵机
乱跳,这很有可能是电位器的不干净造成的,把舵机拆开,往电位器里注入一点电子仪器润滑清洁剂,顺便在齿轮上抹一些凡士林,再把舵机装好,问题一般都可以解决.音响如果音量调节时"咋咋"响,也可以这样解决.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三个跳舵,如果能解决就好了。有图片吗?我不懂什么是电位器。

网友B:
我的舵机这样每修理一次只能维持飞行两次然后重新跳个不停

网友C:
当然把油门打到最底时,舵机很幅度地跳动,但这个操作由于幅度很小,基本传不到平衡翼,而是消耗在舵机与斜盘的连杆上,不过可以听到舵机在吱吱地叫,这知这是不是叫跳舵?
可是当我关闭摇控里,舵机马上不叫,看来这种波动是由摇控传递过去的,有时活动一个摇杆也可以解决问题。
油门开大时看不出有没有跳。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