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系列症:关于“找不到遥控器”问题之解决办法Beta版!

楼主(2005-03-01):
看到无数多模友被“无法侦测到遥控器”问题所困扰,

在下心里无比沉重,现把解决方案提供出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首先:保证遥控器和电脑连接完全,不存在松动接触不良等故障!

其次:遥控器发射方式为PPM方式,在遥控器本体参数中选择。主板上打印机接口设置为:ECP单一模式。

最后:如上述2条皆没问题,可把设备管理选项中的RealFlight Drive卸载,在重新安装驱动,但期间一定要保证遥控器电源打开,连接正确!

如安装正确,第一次运行时会出现一个条状自检画面,你可以选择遥控器品牌,否则就会有问题!

网友:
在最后一条中,要将遥控器电源打开会不会对遥控器有损害,因为玩的时候都是不打开遥控器电源的?

楼主:
主要是为了认出遥控设备
我开着电源也没遇到任何问题。

网友:
按照你说的都做了,我用的FUTABA
我的怎么还是找不到发射机呀!!

楼主:
那我建议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插着遥控器带电重装G2!
顺序为:完全卸载->母盘安装->519补丁->add5->G2驱动->重启->运行。

楼主(2005-04-17):
看到又有众多模友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
我没有519补丁 我打592行吗?

网友:
我的G2只有3个升级盘[买来就只有3张],可以用吗?请帮忙!谢了!
img]http://photo.5imx.com/up/0503/20054182105220.jpg
还有就是接口如图示:

G2装好了就是不能用,请帮帮忙吧!

网友:
我的G2只有3个升级盘[买来就只有3张],可以用吗?请帮忙!谢了!

楼主:
可以!要是你是XP系统,就在战鹰提供的ftp上下载add5就可以了

楼主:
XP系统强烈建议安装add5,可以不安装592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