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FUTABA T4YF的G2连接线的做法

楼主(2005-03-01):
谁有FUTABA T4YF的G2连接线的做法?

网友A:
+------------+
| 1 2 3 |
| 4 5 6 |
+------------+
1 NC
2 GND
3 PPM IN
4 TRG
5 VCC
6 PPM OUT
自制的时候 2脚接地,3脚接PPM 输入,45脚短接, 4YF 45 可以不用要短接。

网友B:
补充一下,我的是FF9,接的是第1和第2

网友C(2006-01-09):
2脚如何接地?

网友A:
GND 是信号地,不是大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