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怪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5-03-01):
USB 连接线,RD6000SUPER G2 WINDOWS XP
一开始USB是FUTABA的连线 我自己改的5针的(第一针共电,第5针信号),接好后在WINDOWS设备里,如果接上遥控器并打开设备就会说安装是出现问题不能使用。不接遥控器时正常能找到设备。先连USB线在接遥控器再打开在WINDOWS里的控制面板下的游戏控制器,一切正常。但在G2里油门通道变到了第2通道 晕啊 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谢谢!

[ Last edited by heshang on 2005-3-1 at 20:21 ]

网友:
你调校一下三,把G2里的设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由于我英文有限 不知道怎么调!!!55555555 中文补丁又没下到 哎~!有图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