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3D飞行—机体的选择 与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2005-03-01):
今天在看贴子的时候发现一篇不错的文章~~~~~~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想应该对自己和大家有所帮助!!!

                      直升机3D飞行——机体的选择

前言

    笔者在飞行过程中体会到:由于不知道到底配置才能符合3D飞行的需要,期间也花了不少冤枉钱,有鉴于此,笔者提供一些个人在选择直升机和其配置的经验给各位玩家参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选对了配件,相信一定能事半功倍,成为PRO级的3D玩家绝不是梦想。

    遥控器与配置

    在遥控器方面笔者建议最好能选择八通道以上(含八通道),因为八通道以上的遥控器在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调整功能方面较为完善,且都有多个混控功能,可用于动作(AILE,EVEL,RUDO)对油门(THRO)混控,或针对有僻性的直升机做混控来改善僻性在伺服器方面,由于3D飞行时动作剧烈,伺服器的负荷较重,因此笔者建议在50级以下直升机上最好使用扭力4公斤以上的伺服器,60级以上直升机则使用扭力5公斤以上的伺服器。伺服器有足够的扭力才能机体应有的性能,若使用扭力不足的伺服器勉强飞行,不但无法发挥直升机应有的性能,甚至可能导致伺服器的损坏而造成更多的损失。

    在尾舵伺服器方面比较需要的是速度,速度越快的伺服器越能有效的发挥陀螺仪的效果,当然尾舵伺服器的选择也不能仅考虑速度而已,扭力也不应完全忽视,笔者曾多次见过飞友使用扭力不足的尾舵伺服器在强风下试着做尾仪自旋的动作,不但无法将尾仪顺利自旋,甚至在多次尝试后当场把伺服器给损坏了,所以建议使用扭力3公斤以上的伺服器来控制尾舵会比较保险,尾舵伺服器的选择除了考虑其速度与扭力两项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与陀螺仪是否能搭配,有些陀螺仪有指定使用专用的伺服器,如FUTABA和GY-601陀螺仪就必须搭配5291的伺服器,JR的G6000T陀螺仪就得搭配8700G伺服器等……

    在陀螺仪方面笔者强烈建议使用具有锁定功能的陀螺仪,因为3D飞行时经常需要做各种倒退,横滑的动作,为了能更精准且轻松的掌握尾陀,锁定式陀螺仪可说是3D飞行不可缺的配置。

    主旋翼的选择

    由于3D飞行时经常使机体处于倒飞状态,所以主旋翼的翼型最好能采用全对称翼型,让倒飞时能拥有较好的升力,且倒飞时所需的螺距也较容易测量,不过在选择主旋翼时仍须注意,虽然市面上所贩售的主旋翼包装上都会注明翼型为全对称或准对称,但实际上仍有少部分标示翼型不符的情况,外包装标示为全对称但实际上却是半对称的主旋翼,选择时特别注意,至于材质方面的选择则是以碳纤维主旋翼较佳,因为碳纤维一般都比玻璃纤维或木制主旋翼要硬,在执行剧烈的3D动作时比较不易变形,动力较能发挥,笔者在飞行场中已看过多次因主旋翼硬度不够,在执行剧烈动作或转速不足的情况下打到尾管,甚至是在高转速的情况下主旋翼从翼跟位置裂开而射出,直升机就好像在空中爆炸似的解体,修复直升机的费用恐怕比一组碳纤维主旋翼贵多了,所以基于安全上考虑,笔者建议在做3D飞行时,尽量避免使用木制主旋翼,尤其是50级以上的机种,因为其大动力实在不是木制主旋翼所能承受的……安全第一嘛。虽然说碳纤维主旋翼是3D飞行时的最佳选择,但在选择时仍需注意,同样是碳纤维的主旋翼,不同厂牌或规格在硬度上仍有不小的差距,甚至有些号称碳纤维制的主旋翼却比玻璃纤维制的主旋翼还软,所以在购买时还是多做比较,避免买到名不符实的“   ”纤维主旋翼。 主旋翼夹头与固定螺丝直升机在3D飞行时的主旋翼转速几乎都在1800RPM以上,此时主旋翼夹头与主旋翼的固定螺丝承受的拉力是相当大的,若材质不够坚固在飞行中就有可能会发生断裂的情形,一旦夹头或固定螺丝断裂,那一台完的直升机就有可能再变回套件……目前大部份30级的直升机都使用直径4mm的固定螺丝,较不会有断裂的情形发生,不过仍有少部份的机种还是采用直径3mm的固定螺丝,笔者建议尽量避免使用它来做剧烈的3D飞行。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50级直升机都是由30级改装而来的(改装齿轮比、尾管长度、主旋翼长度等),其主旋翼夹头并没有改装,虽然在30级上搭配长度550mm的主旋翼执行高转速的3D飞行没有问题,但在50级直升机上搭配600mm的主旋,主旋翼的重量加重且引擎马力也加大,主旋翼夹头就有可能因而断裂,笔者在飞行场中见过不少这种例子,原本是30级的直升机在操各种剧烈的动作都没发生问题,直接改装成50级后第一趟飞行就下课了,还没感受到大动力所带来的乐趣就先瘦了荷包,所以笔者建议各位玩家对于部份主旋翼夹头强度    的机种,最好能更换为金属夹头,虽然价格上较为昂贵,但绝对比修理直升机来的便宜。

    十字盘控制模式

    目前市面上较常见的十字盘除了传统的90度版以外,大概就是120度的CCPM版了,这两种十字盘控制模式在飞行特性有些许的不同,尤其是螺距的反应速度,CCPM版的螺距反应比传统版的反应要快,对于喜欢将直升机瞬间弹射出去的玩家是再适合不过的了,笔者个人也较喜好这种飞行特性,不过此种十字盘控制模式在组装上有较多的限制,如三个控制十字盘的伺服器必须是一样的规格、伺服器  臂的长度、行程等都需一致,面传统十字盘模式就无此种限制了,所以在组装与设定上较为单纯,一般初学的玩家也较容易了解。

    尾旋翼传动方式

    尾旋翼的传动方式一般可分为轴传动与皮带传动两种,两种传动方式各有其优缺点,皮带传动的优点是噪音小、维修方便且较便宜,便缺点是动力损耗较大,尤其在30级直升机上更为明显,至于轴传动的优点则是传动效率较佳,所以动力损耗较小,但由于多了一级齿轮,自然噪音就比较大,而摔机时由于传动轴受损的机率较皮带受损的机率高,因此维修成本也较高,这是轴传动的缺点。就笔者个人经验来说,在30级直升机上,由于引擎动力相当有限,皮带张力对它来说是一明显的负担,尤其是张力调的太紧的时候,动力损耗就会更明显,这对于需要大动力的3D飞行来说是一项不利的因素,因此对于这种动力较小的直升机,若仅就性能方面的考量,笔者个人较喜好尾旋翼采用轴传动的方式,因为其动力损耗较少,直升机会有较好的动力表现,且在熄火降落方面也会有帮助。不过对于50级以上的机种来说,皮带传动所能损耗掉的动力就不是那么明显了,因为50级以上的直升机拥有较充足的动力,皮带张力所损耗掉的动力对它而言相当有限,不至于影响到飞行性能,反倒显现出其低噪音与低维修成本的两个优点,一般而言,50级以上的直升机其维修成本较高,所以轴传动与皮带传动在维修方面的费用差距颇大,若仅就经济方面来考量,笔者个人觉得尾旋翼采用皮带传动的直升机飞起来会比较没有心理压力,尤其是在飞60级以上直升机时,这种感会更明显。

    熄火降落装置

    目前市面上仍有部分直升机无熄火降落装置,笔者建议玩家们能将此装置加装上去,因为若能以精彩的熄火降落来作为整趟飞行动作的结束,那将使整趟飞行更完美。一般熄火降落装置可分为磨擦式与分离式齿盘两种,笔者个人不建议使用磨擦式的熄火降落装置,因为在引擎熄火后,若要再执行尾舵的动作,如尾舵自旋熄火降落、倒退熄火降落等动作时,往往会产生打滑的现象,造成尾旋翼转数不足而难以完成此类动作,因此建议使用分离式齿盘的熄火降落装置,这种装置的尾旋翼传动确实,虽然对主旋翼来说会产生较大的负荷,但唯有此种装置才能在引擎熄火后还能确实操控尾舵,完成许多难度较高的熄火降落动作。

    垂直及水平尾翼面积由于3D飞行中经常会有高速倒退、高速横向滑动、尾舵快速自旋等动作,这时垂直及水平尾翼的面积若是太大,反而会使得这些动作难以顺利完成,如水平尾翼面积太大会造成高速倒退时的直线航道较难掌控,而垂直尾翼面积太大则会造成机体在横向滑动或在执行尾舵动作时的尾舵负荷增加,因此若能适当的缩小垂直水平尾翼的面积,将更加有利于3D飞行,现在市面上有许多机种都有“中空”的垂直及水平尾翼设计,这样的设计较有利于3D飞行。

    加速管

    就笔者个人经验而言,在原厂直升机套件中所附的排气管,对于引擎动力的提升效果实在有限,而且消音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要应会剧烈的3D飞行显得有点勉强,因此笔者认为选择一支适当的加速管是必要的,然而目前市面上的加速管种类繁多,效果不一,建议在选购时最好能多请教一些老经验的玩家,避免买到重看不重用的消音器,笔者个人较喜好两截式的加速管,因为这类的加速管在高速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但在中低速的稳定性方面较不易调整,有时甚至得搭配适当长度的弯管才能发挥效果,调整上较为麻烦,虽然动力大但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

    螺距总行程

    由于直升机在3D飞行时所需的螺距总行量至少必须达到23度,因为在3D飞行模式中螺距行程为+10度到-10度,而熄火降落时最大螺距为+13度,所以说,一台要用来做3D飞行的直升机其主旋翼的总螺距最好能超过23度,如此才能应付3D飞行时所有的动作,因此玩家在选择直升机时一定得多注意这点,才不会去买到一台因为螺距不足而导致要做3D就不能做熄火降落、要做熄火降落就不能做3D的直升机,真可说是先天不足引发后天失调,买到这种直升机,技术要进步恐怕会有点……慢

楼主:
没人顶呀。

自己顶顶~~~~~~~~~~~~

网友:
好文章,我喜欢。

网友:
没有什么大用处的文章。

楼主:
说实话。在这里学了不少知识。要多多沟通啊。看来楼上的人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了不起啊。但是我们初学者还是要多看这种文章。有益而无害~~~~~~

有什么好的经验你也说说。行嘛~~~~~~~

网友:
口气可能不太好,不过我记得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过的。对于初学者而言,遥控器要买的好,至少9x或者ff9,以后不用换,一般设备是不太会坏的,只要你保护的好,接收机也不会有事的。好的遥控器功能多,一开始可能用不上,但是一旦学会悬停就用的上了,如果买的差,到时候换,多余的遥控器成为鸡肋了,又浪费钱。
陀螺仪401就可以,想省钱240也可以,区别不大,401可以在遥控器上切换,240需要地面切换,问题不大,对y与30机9253够用了。舵机不需要数码的,ff9原配的3001完全够用,足够让你在寿命期内学会飞行了,50级以上就不够,需要9252之类的数码舵机
飞机,对于初学者绝对不建议使用全金属飞机,摔一下,发生的微小变形会让你永远无法修正好,除非换零件。对于初学者还是建议强度牢固的塑胶机,建议考虑雷虎v2-30。而小日本的飞机比如hirobo之类不建议,小日本的飞机在没有升级前,所有的零件只是勉强符合飞行要求,这也是小日本一贯的产品政策,在保证强度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原材料,这种强度对于摔机的强度是无法比较的。另外小日本的飞机零配件太贵了。初学者不要考虑初次花费的费用,而是要考虑维修费用低廉,当然如果和我一样不摔机另当别论。
螺旋桨,买个fun-key的玻璃纤维桨足够了,要是悬停甚至木头桨也没有问题,碳纤维是用于3d的,开始连走路也不会,居然要考虑跑步。一旦摔机,螺旋桨首先完蛋,碳纤维的螺旋桨价格是玻璃纤维的一倍,木头的好几倍,当然木头桨只建议飞悬停,航线之后还是用玻璃纤维桨。当然有米的人可以不考虑这一段
排气管,如果有条件可以上加速管,不过加速管对于30级别大小的发动机效果不明显,对于50以上有效果,所以如果是30级没有必要用。十字盘ccpm调整麻烦,还是传统的方便,等到飞3d要去考虑ccpm吧,另外ccpm十字盘只有8通道以上的遥控器支持的。所以建议开始遥控器尽可能买的好。
尾管传动,不用考虑这种问题,目前市场50一下的全部使用皮带传动,轴传动只会出现在60级以上,既然是初学者,难道开始就考虑60、90?熄火降落组,随便买个升级件就ok了,不用担心的,如果只是悬停,没有也不要紧,这种是为了做动作用的。金属大桨夹说白点只是好看,50以下的很少会发生塑胶大桨夹断裂的情况,这是厂家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受力部件。倒还不如升级金属平衡框或者金属中联、金属十字盘减少旷量来的实在。
说道螺距,有点搞笑,那架直升机不是具有正负23度螺距的能力了,再说飞3d也最多只需要正负合起来18-20度就可以。除了少数像真机以外(好像全部在60级以上)我还没有看到过不具有正负合起来23度能力的模型直升机,我也想知道,张长见识。对了,真飞机只有14度,呵呵
对于初学者,负螺距2度,正螺距10度仅够了,如果飞航线,也只是负5度,正9度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国内市场上的模型飞机,随便挑吧,都符合以上要求

楼主:
顶一下啦。不错。又让我学到了不少的好东东。

  说的有道理~~~~~~~~~~~~~~~~~~~~~~

      多看是有必要的。的确不错。正好想买机机呢。

网友:
我觉得有心玩直升机,陀螺仪起码要用到GY401以上,正如楼上所说,遥控器最好一次到位,那么有条件,陀螺仪跟舵机也应该这样(条件不允许例外了),不然以后这些东西也是鸡肋了!!!
如果要买机,雷虎V250是比较好的入门选择!!

网友:
再顶   看来我的HILOBO30也能玩3D

网友:
30机器飞3d都很勉强,动力不够,plus更要大升级,否则一个倒飞,十字盘就掉下来了

网友:
是真的,原配的塑料十字盘很单薄,倒飞轴承要脱出的

网友(2005-07-11):
moneycwq  在 2005-3-18 02:52 PM 发表:

口气可能不太好,不过我记得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过的。对于初学者而言,遥控器要买的好,至少9x或者ff9,以后不用换,一般设备是不太会坏的,只要你保护的好,接收机也不会有事的。好的遥控器功能多,一开始可能用 ...

顶!!!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