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PJOY,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的情况?

楼主(2005-03-01):
我的遥控器是华迈的三通,我直接从电路板上引出了方波信号到声卡的MIC口,然后用PPJOYDLL加载了WINMM.DLL,进入PPJOY的控制界面添加了一个摇杆,并把它设置成3轴,依次为Throttle、Y轴、X轴。
接下去就是到控制面板校准,这下让我犯了难:
第一步:将手柄放在中间,然后按控制器上的按钮。
——我没有按钮,怎么办?这就意味着没法设定中点,我只好下一步。
第二步:将手柄转动几圈,然后按控制器上的按钮。
——一样没有按钮,这时候十字光标在偏右下的地方,摇动摇杆往一个方向能到顶,另一个方向会越过顶端回到起点。没辙,下一步。
第三步:将手柄放在中间,然后按控制器上的按钮。
——下一步。
第四步:油门。
——看不出色条有什么动静,但选上“显示原始数据”能看到数字在2500%左右跳动并且不随油门杆的摇动而变化。
完成。

最后的结果是X轴/Y轴的光标在中点附近跳动,作动作往一边能到顶,另一边会越过顶端回到起点,而油门的红色条则是一直在跳动,而在升降舵有动作时候会稳定在最大位置。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3-2 at 09:27 ]

楼主:
试过JRPPM和FUTUBAPPM,都是有一个轴没反应而另外的轴存在联动现象,比如油门和其中一个轴一起动作,而油门旋钮本身没有反应。

楼主:
我所测到的波形

网友:
顺序倒是无所谓
校准的时候包括油门,摇杆等都要放到中点上,至少是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再点下一步
如果这样还是不成,那就放弃音频线吧,我的x y轴校准时和你一样的毛病,最后只好放弃音频线
考虑我的并口线,或者其它的方法

楼主:
gyro  在 2005-3-2 10:15 发表:

顺序倒是无所谓
校准的时候包括油门,摇杆等都要放到中点上,至少是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再点下一步
如果这样还是不成,那就放弃音频线吧,我的x y轴校准时和你一样的毛病,最后只好放弃音频线
考虑我的并口线, ...

是干扰的缘故吗?
我这里音频线好解决,你的方案就要大费周章了。

楼主:
另外,你的成品的样子怎么觉得这么怪啊?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 10:56 AM 发表:

另外,你的成品的样子怎么觉得这么怪啊?

不怪吧?usb供电,usb的线是4芯的,正5v用一根,地线一根,ppm信号一根
没错啊,呵呵,家里一大堆电话线,所以那个信号就用电话线了
另外第一次在那么小的范围内焊东西,经验不足,所以搞出来的东西难免有些怪里怪气的,呵呵

搞不到器材我帮你搞

楼主:
gyro  在 2005-3-2 12:29 发表:

不怪吧?usb供电,usb的线是4芯的,正5v用一根,地线一根,ppm信号一根
没错啊,呵呵,家里一大堆电话线,所以那个信号就用电话线了
另外第一次在那么小的范围内焊东西,经验不足,所以搞出来的东西难免有些怪里 ...

你那个图里面好像没有说明USB线是怎么接入的?

另外这种东西邮寄起来不太合算了,总希望能有办法解决音频线的抗干扰问题才好。

网友:
嗯,图没说,usb线只是供电,是ppm信号输出的下面那一根是+5输入口,
你找一下4vf不用电池玩模拟器的贴子

楼主:
gyro  在 2005-3-2 13:22 发表:

嗯,图没说,usb线只是供电,是ppm信号输出的下面那一根是+5输入口,
你找一下4vf不用电池玩模拟器的贴子

OK

我看看

楼主:
谢谢啊!

不过我还没有4VF接头呢,又得去搜罗了。

自己改装的华迈3通就没有这个输入的。

网友:
你不是4vf,还去找接头干什么?

楼主:
入了一个4VF,今天刚刚收到,但是原来那个华迈也想搞定它。

网友:
明白,gxmodel.com上有自己做插头的方法,你去看看:)

楼主:
看了一下,活活,强的!

楼主:
又遇到怪事了
4VF拿回家我就想原来那根线接电阻插到4VF里面试试看,居然结果是和原来的华迈三通一样的,并且我模拟成4通5通都不行,没有反应,三通的时候能响应两个通道。
看波形是6个脉冲的。

网友:
看来你也是遇到强烈干扰问题了,做并口线吧

楼主:
要从托休斯弄点东西,顺便能买的一起买了吧。

我再等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