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电调图片

楼主(2005-03-01):
因为新买的T4VF装上翼龙运动机后,油门拉到最底,
电机
的转速仍然很高,差不多相当于全开了,这怎么行呢。
翻开旧帖子看到了相关
将电路板上的R10从222改为100;R12从103改为101即可,有时也要再试试别的阻值,
刚好自己在拆开的CD-ROM电路板上有这些贴片电阻。。但找不到一颗100的,只有101和102。
唉,算了就把R10改为102,R12改为101吧。
等会就试一下焊上去。也不知成功否,因为电阻太小太小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焊上去呢。。

楼主:
完了,彻底完了!
一焊,附近的三几个元件都掉下来了。。。
唉。。早知不焊了。。。浪费。。

楼主:
正在想着买哪一款的有刷电调好呢。。
各位有何见意呀?

网友A:
换无刷吧
1个有刷电调+2个还不错的电机的价格

楼主:
来一个刷的电调,先玩着,
然后再来一套无刷套装,但好想用它装左翼龙上,也有点浪费吧。

网友B:
去买蚂蚁的25安电调吧!!!!

楼主:
贴片电阻上面的数值原来这个样子的呀。。
我觉得蚂蚁的25A或50A的电调不错,只是,看它那么小的体积,也有点担心什么的,
所以,我向C仔买了ESC-30的电调。。我觉得这个好让我放心一些。。
大家说呢??

楼主:
也不知道这个ESC-30有没有刹车模式????

网友C:
上无刷吧!绝对是明智的选择!现在有刷系统显得不便宜了,无刷系统也显得不贵了.

楼主:
那你推荐一套无刷设备吧!!

网友D:
翼龙用辉盛18A加外转子电机很合适,一套才180元。

楼主:
这个也不错吧 ele ebm850+esc17p无刷套装 299元
内转子的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