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号机

楼主(2005-03-01):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35号机摇控器上PLT,PZT和其旁边两个键的作用,应该如何正确使用。

网友:
右边的开关别乱动,往上打,那是倒飞开关,一往下打桨会以全速转动,非常危险!!!新手切记!左边的开关不知是什么用途。

左边旋钮和右边旋钮都是桨距的微调。

网友:
fatfeng  在 2005-3-2 02:07 PM 发表:

右边的开关别乱动,往上打,那是倒飞开关,一往下打桨会以全速转动,非常危险!!!新手切记!左边的开关不知是什么用途。

左边旋钮和右边旋钮都是桨距的微调。

你怎么才说?因为右边那个开关,我损失了好几百块钱,你说往上打是倒飞,往下打会转动,那么该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