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飞高的6通接收机用在电动滑翔机上可靠吗?

楼主(2005-03-01):
以前没用过,想问一下,请使用过的模友介绍一下

网友A:
飞高的6通接收机的可靠性和滑翔机没有关系,是由飞高产品的质量决定的
应该问飞高的接收机的重量用在滑翔机上合适吗?

楼主:
我是想问一下,电动机对飞高接收机的干扰大不大,飞高接收机的接收距离能否适应遥控飞机的要求

网友B(2005-08-13):
我用很久了,比较满意。

网友A:
一般接收机的距离不会少于300米的,对滑翔机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