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航模上装天文望远镜行吗?

楼主(2005-03-02):
如果我要清楚拍摄地面的物体,请问可以在飞机上加个天文望远镜吗?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对焦?还有有什么好方法能很好地减震啊?

网友:
Muson  在 2005-3-2 11:39 AM 发表:

如果我要清楚拍摄地面的物体,请问可以在飞机上加个天文望远镜吗?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对焦?还有有什么好方法能很好地减震啊?

你的想法很难实现。天文望远镜的焦距很长,视野一般很窄,需要高精度的三轴陀螺稳定和定位

跟踪系统。毒霸天的那套或许能够胜任。

[ Last edited by 5358050 on 2005-3-2 at 23:11 ]

网友:
你的想法太牛了.要有足够的资金做支持.
另外建议要有一个小组来共同努力来实现.就一个人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不如扛上山顶更实际

网友:
大胆的想法

楼主:
如果扛上山顶的话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了。我希望既可以观看地面的全貌,也可以观看它的细节。
我曾经用天文望远镜看清几百米外的一根电线杆上的螺钉,那种感觉很奇妙,我想如果把望远镜搬到天上会更有趣的。
现在我基本上想好怎样做了,我把它分成三个系统:拍摄系统,自动控制系统,飞机系统。现在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望远镜和相机,正在开始设计自动对焦装置和飞机,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飞机的震动,但我希望可以通过飞机的结构来把它减到满意的程度。
不知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减震措施?希望成本不要太高。

楼主:
其实要实现定位是有简单办法的,不需要用到专门的定位系统,不然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位有包袱的青年,我已经say no了,你还要搞,唉,没办法,只能支持下了,我出十万元定购你的产品,你可要加油呀!

楼主:
哇!这么高的价钱我不敢卖出去啊!成本才一千多,却买到十万,我岂不是一个大奸商?!

网友:
Muson  在 2005-3-10 07:06 PM 发表:

哇!这么高的价钱我不敢卖出去啊!成本才一千多,却买到十万,我岂不是一个大奸商?!

如果你真的研制出来,这个产品的价值就不止值十万!成本的概念不完全是买材料的钱。你的创意和劳动更值钱。这种高精度、高稳定度的产品绝对是高科技产品!俺也支持你!!!

网友:
这个奸商估计你当不了

网友:
还是吊在气球下面比较有希望,正因为市场很小要求极高,搞的全是不计成本的科研单位,低端的不会有人搞,所以很可能用极低的成本作出一个凑合能用的东西。

网友:
我到有个好办法。
装天文望远镜不时不可能的,这是我最近的新发现。前提是你必须要有很好的光学知识,和设计经验。
为什么,因为我看了神州5的对地照相仓是方的,不时很长很大。所以你要在500-2000米范围能看到地面的细节是有可能的,主要是镜头设计,单独加工很贵的,所以就看看市场上有没有适合的塑料镜片能买的。大倍数的效果都不时考大镜头,是靠折射出来的效果,所以给你提供一个思考方向。

网友:
一个不错的光学设计软件(zmax)不错的,但愿你能用得来。

网友:
Muson  在 2005-3-10 07:06 PM 发表:

哇!这么高的价钱我不敢卖出去啊!成本才一千多,却买到十万,我岂不是一个大奸商?!

对你的稳定系统(天文望远镜在飞机上稳定观察地面细节)超感兴趣。先道声佩服,然后请大胆报价!

[ Last edited by 5358050 on 2005-3-14 at 17:59 ]

网友:
从天上拍细节=站到跟前拍?
航拍应该是广域或者高解析度的吧?追求那么点,感觉没意思了,不如直接拿相机过去,喀嚓,ok了

网友:
Muson  在 2005-3-10 19:06 发表:

哇!这么高的价钱我不敢卖出去啊!成本才一千多,却买到十万,我岂不是一个大奸商?!

好可爱D,呵呵

网友:
关于机身抖动的解决,可以采用主动防抖动技术来实现.就是象摄象机光学防抖一样.技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而且体积可以很小.

楼主:
唉,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放弃这个想法,因为太难实现,代价高却没什么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