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线,成功的朋友进来说说

楼主(2005-03-02):
你们用的线材是怎样的?怎样减少干扰呢?
如果是自己加装的接口,那么内部的线有屏蔽吗?

网友A:
用音频专用的线不就OK了吗?
不过我用一般的线也没有问题啊.

楼主:
我用小音箱的连接线连,跳得厉害,没法校准,并且三通的设备只出来两通,油门和某一轴联动。
内部连线也要用屏蔽线吗?

网友B:
最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