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救!我的雷鸟怎么了?

楼主(2005-03-02):
左手拿住尾杆(使机身水平,平行于自己)。油门推到顶。主旋翼和尾浆进入高速旋转状态。这时把尾部猛地往自己方向转一下(也就是使机身水平,垂直于自己。天那。现象出来了。正个机器不转了。就
陀螺仪
的灯还亮着。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
你向右推尾杆的时候陀螺仪就会做出反应,使尾浆加速~用于抵消机身的自转~
但由于你已将油门推到顶~所以这时整个混控的输出功率已经很大了~再加上后来的尾浆电机加速~所以就自动保护了~慢慢推油门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