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关于KT板的一问~

楼主(2005-03-02):
以前没有仔细问过KT板的情况,但记得好象是在泡末层的两面是贴有不干胶的。
但是看大家的KT板又好象没有(图片上看得不是很清楚)。请问到底是哪种呢?(据说还有只有一面粘了不干胶的?)

网友:
小涛  在 2005-3-2 03:47 PM 发表:

以前没有仔细问过KT板的情况,但记得好象是在泡末层的两面是贴有不干胶的。
但是看大家的KT板又好象没有(图片上看得不是很清楚)。请问到底是哪种呢?(据说还有只有一面粘了不干胶的?:em22 ...

一般kt板两面是贴有胶纸的但我会张两面胶纸除掉方便打磨

网友:
ronny  在 2005-3-2 03:56 PM 发表:

一般kt板两面是贴有胶纸的但我会张两面胶纸除掉方便打磨

可减轻1/3以上的重量,同时也降低了强度

网友:
流星  在 2005-3-2 05:44 PM 发表:

可减轻1/3以上的重量,同时也降低了强度

对!但要是在做好后涂上水溶性漆油待乾后要再上其它可强化物料
相对重量也会曾加

网友:
两面的硬皮怎么去掉哇?

总是碎掉,贴上胶带撕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