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请问电动线操纵的电动机用的是直驱还是减速箱啊

楼主(2005-03-02):
请问电动线操纵的电动机用的是直驱还是减速箱啊

网友A:
我只见过直驱的~~~~~

网友B:
郁闷~~~~我也只见过直驱的~~~~~

网友C(2005-04-15):
减速桨拉力大但速度低,难以产生足够的离心力来绷紧操纵线

网友(2006-03-31):
用的是好大的电动机哦 什么型号的?

网友D(2006-10-17):
1:空中战士用的是380马达+6X4,最大转速9000转
2:我用华迈的180减速器+6x4,转速接近8000转,估计也能飞,而且电流小于5A。
3:直驱的麻烦就是电流比较大,这对拉线是个考验,电流太大,拉线就要选的比较粗,否则容易被烧断。
4:用减速器的好处是能驱动比较大的桨,电流也比较小;缺点是增加了飞机的重量、需要额外投资买减速器、螺旋桨转速不能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