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拉的拉力线[有精彩内容,初鸟进来]

楼主(2005-03-02):
1——前拉动力是否因该带一点下拉角,以抑制机头上扬?
2——同理,后推动力也就因该有一定的下推角,防止机头上扬?
3——那么,重心调整困难的话,就可以用拉力线和推力线予以弥补?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3 at 21:16 ]

楼主:
这个问题问得是不是太愚蠢?怎么没人回答呢?没看到?顶起来。我真得想知道。

网友:
我对这方面虽然也有所认知,但仍不敢妄论,希望高手给出正解!

楼主:
算了,被冷落了一天多,还是自学吧。希望下面的文字能对如我一样的初鸟们有所帮助:

螺旋桨气流效应的影响
因为螺旋桨进行旋转,所以气流会形成旋涡之後往後流动的情形,因此,当飞机在飞时,就会受到这股气流影响,而产生左右不易平衡的现象。
通常,垂直尾翼上面的面积会设定比螺旋桨轴要大,而在一般的情况下,垂直尾翼除了受到来自引擎的反扭力的影响外,还有吹在垂直尾翼上的气流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导致机身会有向左偏栘的现象。在最近的F3A特技飞机中,为了取得螺旋桨气流吹中垂直尾翼时的平衡,较多的飞机,会将机身下方的面积,设定的比推力线还要大。
扭转力(Torque)与引擎右偏角设定
在遥控飞机上所谓的:扭转力,是一种将飞机推向与螺旋桨转动方向相反方向旋转的扭转力。换个角度来说,当你站在飞机後方往前看时,螺旋桨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引擎和螺旋桨运转时的反扭力,造成机身有沿著轴向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倾向,使的飞机向左滚(roll) ,这种倾向在低速度、高马力的情况下尤其显著。
最近的F3A飞机,有使用排气量大、旋转数低的趋势,因此螺旋桨轴的反扭力和螺旋桨气流的效应也增大,所以在设定引擎右偏角时,设定角度约3。左右的右偏角,就变得是很平常的事情,而相对於30级的机身来说,则取在1.5—2左右。
在制作飞机时,要代替横面推力的时候,可以在安装垂直尾翼时,取偏往右舵的方向安装。但是,因为在这里提到的各种作用力的关系,是因飞机而异,所以会对那一个影响最大,是无法明确说明的。闻名世界的F3A特技飞机,对这个地方的平衡都有最好的设计,因此,若要自己制作飞机时,可以拿来参考一下比较好。
另外,螺旋桨气流效应的影响也会因飞行速度而改变。一般而言,当飞行速度越低。所受的影响越大。也就是当飞机处在高马力、低速度的状态下最为明显。在此我们仅举几个各位在飞行中常碰到的情形,来说明此现象。
当飞机从地面加速起飞同、飞机滑行时常向左偏;然後如果在低速进行爬升时、当接近失速边缘时,飞机通常会先向左侧翻滚;之後进行飞行,但如果在慢速度、低高度时突然增加马力爬升,飞机也会向左扭转;最後在降落失败突然加速重飞时,飞机也会有向左侧扭转的趋势。
从以上的各种现象来看,我们就不难想像为何飞机在起飞时,一般都会向左偏的原因。而这些影响力大到某一种程度以上时,飞机有时会产生向左摆动(yaw) 、向左滚动(roll) 、最後造成左翼向下的失速(stall)或螺旋(spin)等现象,最严重时还可能会以左侧快翻滚(snap roll)而坠落地面。
引擎下偏角的设定与下面推力的影响
一般而言,遥控飞机的引擎在安装时,除了需要安装右偏角外,还需要安装下偏角,其角度从0一2°不等,其主要的原因,在於抵销主翼的中心线与引擎推力线所形成的攻角。
除了极少数的飞机设计是采主翼的中心线与引擎的推力线呈平行的以外,大部份的飞机,为了能提供一定的浮力以利於飞行,都会在主与机身间安装一向上的攻角,而引擎下偏角的设计,则在於抵销此一向上的攻角。以抑制飞机抬头。
不过,除了为了抵销主翼与机身间的攻角外,引擎下偏角的设定,还可防止因为螺旋桨的推动力而产生机身瞬间旋转的现象。
不只限於飞机,在这里有个规则,就是在空中飞行的物体所使用的外力,全部都会在其重心集中的位置周围运转。而飞机的螺旋桨推力线,除了少数的情况之外,并不会刚好通过其重心,因此,都会於重心集中的位置上产生一股作用力,使其发生瞬间旋转。而若在引擎安装下偏角後,使其推力线刚好通过飞机的重心,就有可能排除此因螺旋桨推动力而产生的现象。
若要自己实际的设计飞机,会因为决定角度而大伤脑筋。这就是因为机身上下方向的重心位置很难测量的关系。大部份的时候,都是参考过去成功的例子。在特技飞机的实际飞行中,进行调整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
好!
造福模友。

楼主:
要使飞机实现平稳飞行,须保证左右、上下和前后三个方向的稳定性。保证上述三个方向稳定性的要素如左图所示。
    即螺旋桨的推力线的角度、主翼与水平尾翼的夹角、主翼的上反角、水平和垂直尾翼的面积、机头和机尾的力臂以及前后剖面的面积等都与飞机的稳定性密切相关。
l         机尾力臂……是指从重心位置到水平尾翼的长度,有时仅仅用mm或者cm来表示,有时则用这一长度除以主翼翼弦的值来表示。模型飞机的机尾力臂通常是指从中心(CG)到升降舵的铰链之间的长度。
l         机头力臂……是指从重心到机头的长度。
l         重心位置……用例如35 %、30 %之类的百分数来表示。这意味着距主翼前端为主翼翼弦长度的35 %(或30 %)的位置上是机体的重心。例如,主翼翼弦为30cm,重心位置为30 %,则30*30/100=9(cm),即距主翼前端9cm处为重心位置。

网友:
1、2的理解很正确,
3的理解有些偏颇,并不能完全用调整拉力线/推力线来取代重心调整,

因为,重心问题不但那关系到能否维持正常平飞,还关系到模型的动态安定性;对遥控模型而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如何兼顾操纵的灵活性与安定性这对矛盾,手段就是调重心,而非拉/推力线。

简言之:同样一架经调试能维持正常平飞状态的模型,完全会因为重心偏后而导致动作很“贼”,反之,也会因为重心偏后而导致动作很“钝”。

因此,练习机的重心一般调得靠前,以增加其安定性;而特技类飞机,多重心靠后。

楼主:
引虎出山成功——自斟自饮自倒一把。以后老大可要及时出现啊,免得弟兄们全自学了,冷了坛子。谢谢了。

网友:
好贴....好贴!!!

收下慢慢看

网友:
the3rd-eye  在 2005-3-3 21:29 发表:

简言之:同样一架经调试能维持正常平飞状态的模型,完全会因为重心偏后而导致动作很“贼”,反之,也会因为重心偏后而导致动作很“钝”。

是不是手误?两个偏后……

动作灵敏性应该是看尾力臂和质量分布吧?
尾力臂越长稳定性越好,机体质量越集中在重心附近对操纵的反应越灵敏,是吗?

网友:
我都是玩3D,所以不怎么关心拉力线.一般都是对中放置的.至于重心
尾力臂越长稳定性越好,机体质量越集中在重心附近对操纵的反应越灵敏----就是这样.

网友:
the3rd-eye  在 2005-3-3 09:29 PM 发表:

1、2的理解很正确,
3的理解有些偏颇,并不能完全用调整拉力线/推力线来取代重心调整,

因为,重心问题不但那关系到能否维持正常平飞,还关系到模型的动态安定性;对遥控模型而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如何兼顾 ...

我的理解是:重心越靠近机翼升力焦点,飞机越灵活。
因此,当重心位置越接近翼弦长25%时,飞机越灵活,特技机重心较靠前,接近25%位置,滑翔机的重心靠后,操纵较稳定。

网友:
xindaa  在 2005-3-22 11:21 发表:

我的理解是:重心越靠近机翼升力焦点,飞机越灵活。
因此,当重心位置越接近翼弦长25%时,飞机越灵活,特技机重心较靠前,接近25%位置,滑翔机的重心靠后,操纵较稳定。

滑翔机,是指什么机型?
如果是为了长留空的机型的话,平尾也是产生升力的,重心当然靠后。

网友(2009-01-02):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网友(2009-05-03):
顶,不错,好贴啊,建议可以查查《航空模型》上面都有说的,呵呵

网友A:
对的,前拉的飞机通常都会有下拉,那是因为飞机在飞行是会由于升力过大造成飞机自动抬头的趋势,
通常也要带一点右拉,防止螺旋桨的滑流造成飞机向左偏行
后推得飞机和前拉的刚刚相反。
重心不好定位的时候是可以用推力线来调整,但是切勿过火。不然飞机很不好飞的

网友B:
学习中.......要顶起来

网友C(2012-01-14):
难怪我在更换我的T28马达时,发现马达座是高低脚,我是新手,以为原厂做的有瑕疵,我就加了垫片,让马达轴和机身中轴线一致. 结果我的飞机上天后向左侧翻很严重,我还要靠TRIM遥控上的副翼微调来补偿, 然后就是在平飞一段距离后,飞机会自动左转弯, 飞的样子也难看,有点像飘移...
看来新手要多学习啊!!

网友D(2012-04-15):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E:
我也有把马达装中间的经历。呵呵!!

网友F:
电机安装角的问题, 一直搞不懂.
看来,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风洞.

网友G(2019-06-17):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