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3D求救.......

楼主(2005-03-02):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大虾一点问题大家来帮帮我啊谢谢!
请问什么接受机能与原装的ESKY3D发射机通用?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求求你们了

网友:
TowerPro的也许可以

网友:
同频同制式通道数达6通以上就行了,品牌不限,同频:就是同频率,如你的发射机是35Mz的,那么你的接收机也要同样频率。同制式:你的发射机如果是PCM的接收机就要是PCM的,如果发射机是PPM的,那么你的接收机就要是FM的,一般达到6通的发射机都具备PCM和PPM选择。6通:其实5通也可以了,为什么要达到6通?因为如果你的陀螺是具有感度调节的,这第6通道可以用上。

网友:
72M的好像不通用,towerpro的可以兼容F和J的,但是稳定性不太好。

楼主:
请问ESKY3D的发射机是PCM还PPM啊?

网友:
shaka1987  在 2005-3-4 21:06 发表:

请问ESKY3D的发射机是PCM还PPM啊?

这个价格当然是ppm的啦

楼主:
谢谢你们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