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的那一款149元的内转子怎么样?谁用过啊?

楼主(2005-03-02):
ebm-850无刷电机 重量50克
相当于B20无刷电机尺寸。
KV值3800

配合ELE370减速架 可产生750克拉力。

测试数据:

型号 桨尺寸 电压V 电流A 推力G
EPS850 1047 7.2 11 548
9070 7.2 10 420
9050 7.2 6.5 400
9050 12 12 756
8040 12 8.9 570

以上数据不知道水分多大?

还有,如果直驱小桨比如4030,转速不知道能飚到多少?有没有可能到3万以上?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5-3-2 at 23:05 ]

网友:
能不能上3万,买来试试就知了.150元的价格应该说可以接受.就算上不了3万,加减速组飞3D也可以.一物两用.另外能不能上3万,还得看你的电调了.估计这只电机直驱5寸桨才会爽.同时这时电调也不会超转速了.快点买来试试吧!等你的试用报告!

网友:
非常有诱惑力的东西~~~
可以飞电直吗?

网友:
看上去很美

楼主:
metalman  在 2005-3-3 02:58 AM 发表:

能不能上3万,买来试试就知了.150元的价格应该说可以接受.就算上不了3万,加减速组飞3D也可以.一物两用.另外能不能上3万,还得看你的电调了.估计这只电机直驱5寸桨才会爽.同时这时电调也不会超转速了.快点买来试试吧 ...

呵呵,预算紧张啊!买这只电机还要再买一块好电池,俺现在只剩一组7.4的了,NND一堆锂电全都报销了,算起来比买高档电池贵多了。

再等等,月中发薪的时候再下手。

网友:
我买了他的一套,优惠套装,就是这个电机,飞3D很爽!!!只飞了一次!还没有时间在飞!

网友:
那里有卖的。

网友:
这里 http://www.121mx.com/shop 东西不错,服务不错,有空多看看,我已经买了不少东西了。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3-3 12:12 PM 发表:

呵呵,预算紧张啊!买这只电机还要再买一块好电池,俺现在只剩一组7.4的了,NND一堆锂电全都报销了,算起来比买高档电池贵多了。

再等等,月中发薪的时候再下手。

贪便宜买垃圾电池的确不值,我就废了不少垃圾锂电.所以锂电一定要买高档的才能飞的爽啊!

网友:
你的无刷电调是什么牌子?用得如何?我也在考虑买一套

楼主:
rwater  在 2005-3-3 10:17 PM 发表:

你的无刷电调是什么牌子?用得如何?我也在考虑买一套

呵呵,前不久,收了一套二手的ELE17A,其实跟辉胜的就是一回事,又从电动模型网整了一只外转子,回来试验,确实像坛子里的大侠所说,推力达不到资料上的标准。

现在装了一支7060的桨,用在飞翼上,还没有试飞。用7.4/1800的锂电,全配重量称了一下,大约330克,用电子秤挂住机头提起来,开动力,330克的指数基本上就变成在0-40克之间晃荡,看来推重比接近1了。等天好一点去飞一把看看。

不过我感觉7寸的桨用在飞翼上有点大了,还是小桨高速转动的时候那种吱吱叫的声音飞起来比较爽。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5-3-3 at 22:54 ]

网友:
等你试飞的好消息

楼主:
今天去试飞了,没有预想的好。

首先是重心问题,外转子无刷的重量和原来的动力组差不多,所以就直接固定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做调试,今天上午第一次升空基本上是在“醉机”的状态。后来把两块电池都挂上,重了100多克,达到近450克,重心才算合适,但是飞行就很吃力了,基本上只能维持平飞。

下午把电机向前移了几公分,调整好重心,再次试飞,这次比较顺利,出手平稳,迎风很快就飞到比较高的高度上,然后关动力迎风滑翔,控制到好的时候甚至在空中悬停,但是高度还是慢慢下降,最终没有速度的平落在地上。

总结问题:
1、电池刚充满的时候电机转动比较有力并且均匀,但是随着电压下降,很快就出现咳嗽的现象,电机转速忽快忽慢一阵一阵的,用两节电是这样,用3节电整体电压高但是还是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很让我奇怪。
2、推力比想象中的要小,虽然无法具体测量,但是肯定是达不到网上公布的数据的。
3、7寸桨对于中小型飞翼来说可能是有点大了,在空中滑翔然后猛然开动力的时候,反扭力的影响非常大,飞翼会猛烈摇晃一下,不调整的话会来一个小半径的转弯并且很有可能进入螺旋。

网友:
这个外转子kv值低,7寸桨可能小了,换个大点的桨试试看。记得ele曾经说过用9寸好一点。

楼主:
用9寸桨电流会大不少,我的电池真的会受不了的。而且用9寸桨反扭力会更大,没法用在飞翼上了,也许飞飞3D什么的可以。

网友:
电机不错,还便宜,想爽飞总要用米去铺路才行的!!

~~~~~~~~~~~~~~~~~~~~~~~~~~~~~~~~~~~~~~~~~~~~~~~~~~~~~~~~~~~~~~~~~~~~~~~~~~~~~~~~~~~~~
TCL6-10C聚合物锂电专卖。适合各种电动飞机,新年有更优惠的价格,欢迎购买!QQ:158955084

联系电话0710-3181306,13972273990,成松廷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3-5 09:13 PM 发表:

今天去试飞了,没有预想的好。

首先是重心问题,外转子无刷的重量和原来的动力组差不多,所以就直接固定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做调试,今天上午第一次升空基本上是在“醉机”的状态。后来把两块电池都挂上,重了1 ...

好经验!

网友:
cst  在 2005-3-5 09:55 PM 发表:

电机不错,还便宜,想爽飞总要用米去铺路才行的!!

~~~~~~~~~~~~~~~~~~~~~~~~~~~~~~~~~~~~~~~~~~~~~~~~~~~~~~~~~~~~~~~~~~~~~~~~~~~~~~~~~~~~~
TCL6-10C聚合物锂电专卖。适合各种电动飞机,新年有更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