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推力公式的经验之谈

楼主(2005-03-03):
关于螺旋桨推力的公式推算问题,论坛里一直众说纷纭,大家意见各有不同.以下我说说我自己的经验之谈.
1.本人一直用艾伯特公式推算8寸及以下桨的推力,因为经本人多次用精度为1克的电子秤实测发现,8寸以下桨的实测推力和公式推算是吻合的.因此8寸以下桨的推力可以不用称实测,用公式推算就很准;
2.我所指的8寸以下桨,经我测试的有云舞者7032,GWS8040,GWS8060,珍珠港5030等.以上桨可以肯定适合公式.至于我未实测过的其他品牌型号的桨,由于各种因素,例如桨的硬度,螺距标称值与实际的误差等,均有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未经测试的不敢一概而论;
3.GWS7035桨转速反而比云舞者7032快,但是GWS7035桨质地很软,是否适合公式,未经实测,不敢妄论.
4.1047桨经实测,不适合艾伯特公式.原因有待查证.
5.据我所知,网上有GWS桨推力计算公式,计算结果较本人实测大.
6.有模友说,"难道你没听过艾伯特计算软件吗?"凭心而论,本人的确从未听闻,据本人所知,世界上艾伯特公式只有一个.如果所谓的"艾伯特软件"是指http://planemodel.51.net/的话,本人则很早就知道,并于很早前就测试过,发现8寸及以下桨用此"软件"计算与实测不符(软件结果偏大),故早已放弃使用;
7.本人大胆假设,有可能此"软件"反而能准确计算1047桨也不定,有待小心查证!
8.之前本人在其他帖子里的言论恐有过火之嫌,若有所得失还望见谅,实为阐明事实,并且对事不对人,并无他意.
9.关于螺旋桨推力的公式计算,目前尚有部分未解之谜,希望个人集思广益,多做实验,多讨论,以求得出正确结论!

网友:
哎,真是的
我们说个技术贴还要先说厉害关系,真累呀。
支持楼主,B4骂街的。

网友:
water  在 2005-3-3 04:04 AM 发表:

哎,真是的
我们说个技术贴还要先说厉害关系,真累呀。
支持楼主,B4骂街的。

网友:
对,逼死骂街的。欢迎以常态之心讨论技术问题。多些理智,少些情绪。

楼主:
这个是纯技术帖子,欢迎技术讨论!
但请大家不要为其它事起哄.

网友:
得,热心碰了个冷面皮。

楼主:
乖,快别哭......

网友:
楼主所说的“能用的公式”在哪里有啊,小财神的那个链接不上了?
给我一个吧!
lc499@163.net

网友(2005-04-22):
metalman  在 2005-3-3 03:55 发表:

关于螺旋桨推力的公式推算问题,论坛里一直众说纷纭,大家意见各有不同.以下我说说我自己的经验之谈.
1.本人一直用艾伯特公式推算8寸及以下桨的推力,因为经本人多次用精度为1克的电子秤实测发现,8寸以下桨的实测推 ...

关于螺旋桨推力的公式推算问题,论坛里一直众说纷纭,大家意见各有不同.以下我说说我自己的经验之谈.
1.我不太清楚标准的艾伯特公式是哪个,不过我测试GWS直驱桨的结果和http://planemodel.51.net/的基本吻合;

4.1047桨应该是质地过软,特性也有所不同,转速不高的时候应该适合GWS的慢速桨公式。

6.参考1;
7.此软件已确定不适合1047等慢速桨。

网友:
可以将公式拿出来看看吗!

网友:
搜索一下“公式”可以找到

网友:
我觉得那个公式还是基本可靠的,我用40发动机驱动11/6螺旋桨,拉力超过2100,因为飞机重量2100,拉力超过重力,发动机转速10000-10500之间,应该说根公式计算还是相当吻合的~~~

网友:
不过我见到有两个公式,算法相同而系数不同,估计应该是对应不同的桨。

网友:
不知道,我用的是test的那个程序~

网友:
那个程序,我算GWS的EP9050相差不大,可是7035却相差比较多。

网友:
嗯,我也就只是用11/6,40发动机觉得还比较准确,别的我没算过~~~

另外09带动7/6,10000,也还算准确,差距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