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whats ECO?

楼主(2005-03-03):
(无正文)

网友:
2004年航海模型竞赛补充规定 [M类ECO篇]
一、模型分级
1.ECO-ST级(标准级):自由设计制造,限用永磁铁氧体540、550、600型电动机为动力水中螺旋桨,包括电源在内总重不小于1KG的竞速艇模型。
2.ECO-EXP级(提高级):自由设计制造的1个或多个电动机为动力水中螺旋桨,包括电源在内总重大于1KG的竞速艇模型。

二、建造规定
1.电动机的种类与功率不限(标准级限540、550、600型三集铁氧体电机)
2.电动机电源限用7届镍镉或镍氢电池(不准使用银锌蓄电池,电池尺寸:长度小于43mm,直径小于23mm),一轮竞赛中不得更换,电池组的安装应能便于检查。
3.电动机的运行应能由无线电遥控。
4.模型甲板左侧必须安装电动机的手动制动电源开关。
5.模型甲板左侧应有总想垂直安装号码牌的固定支架。号码牌必须用白色不透明的材料制作,上面贴黑色数字,并且两面都可以读数。
号码牌尺寸数据:长宽80mm, 螺丝孔直径5mm,两螺丝孔圆心相距60mm,号码牌数字线条宽度10mm,数字高度50mm
6.每轮竞赛时模型应再放航台上称重,称重时号码牌及其固定的螺丝、螺母要卸下,总重量不得小于1000克。

三、竞赛
1.场地为每边30米的等边三角形,底边距放航台前沿15米。放航台上每个号位必须相距1.5米,号码按从左至右的顺序,每一轮参赛者的号位排列要与上一轮相反。
2.模型逆时针绕航线竞赛,ECO-EXP级竞赛时间为6分钟,ST级竞赛航行时间为6分钟,ECO-TEAM的竞赛时间为18分钟,以航行全数多少评定名次,全书多者名次列前。竞赛准备时间2分钟,当准备时间结束时全部模型必须在水中等待起航,裁判员需在5秒内发出起航指令并开始计时。
3.每轮参赛模型最少三艘最多6艘。
4.竞赛进行4轮,取其两轮成绩相加评定名次。
5.模型在竞赛中不能继续航行竞赛,应到该轮航行结束后才能取回。。
6.航行竞赛的全过程,模型应符合其建造规定,裁判员可以随时检查。
7.航行中途如果撞断浮标,将取消该船本轮竞赛成绩。ECO-EXP、ECO-ST级别由于浮标断线时竞赛中断,浮标修好后及模型充电后继续竞赛,但是中心开始竞赛要在一小时内开始,被打捞上来的模型不允许参加中断后重新开始的竞赛。ECO-TEAM在竞赛中由于浮标断线时竞赛中断,所有模型必须拉回放航台,中断期间不允许进行维修和充电。
航线修好后,比赛从起点线上浮标正下方继续进行。
8.除上述条款外其它竞赛规定与FSR-V项目相同。

四、ECO-TEAM竞赛方法
1.每队由2-3艘模型及相应的操纵手组成,在18分钟内进行接力航行,每艘模型只能有1次下水机会,本人操纵自己的模型。如果有两艘模型组成,那么其中之一可换1组电池行航行2次。不允许在竞赛中进行补电。
2.如果模型在水中倾翻、发生故障需有专业人员打捞,只有在模型取回后本队的其它模型方可下水。
3.每队的3艘模型必须使用相同的遥控频率。每队必须准备4种备用晶体。
4.参加ECO-TEAM竞赛不分标准级和提高级。
五、ECO-S级别竞赛方法
1.模型限使用上海上精模型公司生产的“新阳光号”赛艇。
2.限使用原配电机、电池,不得更改。
3.竞赛时间为8分钟。
4.竞赛方法与ECO相同。
5.FSR-E、ECO、MONO、HYDRO项目的螺旋桨必须涂上容易看见得漆色,船底涂漆部分必须至少占模型水下部分的三分之一。

网友:
好!长知识!

网友:
请问:浆为啥要涂颜色呢?谢谢!

网友:
浆不仅要涂颜色,而且要涂醒目的最好是带反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环保需要-------防止鱼儿碰撞

网友:
要不然怎么叫EC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