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陀螺仪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5-03-03):
有哪些呢?
1,混控比的控制
   用混控比旋扭来调整尾舵机/或尾马达的线性斜率,从而达到与主马达作用线同步保持飞机稳定的目的。Y=KX,K(混控比旋钮),X(比例级数)可是,在单片机里机,因为没有小数(混控比不可以为0.1,0.2等,它只可以是1,2,3,...),所以,它们的斜率直线差别就会比较远,往往不能很好的跟主马达同步。例如:当X=20级时,K=1和K=2时,它的输出就会有20个等级的差别。如果把X取小后,那么,遥控的线性又不好。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2,AVCS(角度向量控制)的控制
  当尾舵受到侧风吹袭而产生偏移的现象时,陀螺仪会抵制尾舵的偏移,同时陀螺仪会计算出偏移的角度,并持续送出控制信号以抵抗侧风,因此即使侧风不停地吹袭直升机时,尾舵依然不会产生偏移。这就是AVCS的作用。
  可是,这个偏移的角度又怎样来计算呢??

网友:
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得到以上两个结果呢?我是问电路方案

网友(2005-05-30):
AVCS(角度向量控制)也就是个简单的积分计算

网友:
电直白痴  在 2005-3-3 10:59 AM 发表:

有哪些呢?
1,混控比的控制
   用混控比旋扭来调整尾舵机/或尾马达的线性斜率,从而达到与主马达作用线同步保持飞机稳定的目的。Y=KX,K(混控比旋钮),X(比例级数)可是,在单片机里机,因为没有小数 ...

1:很多单片机不支持浮点预算。可以用整数,一个字节有8位,可以表示0到255的数,也就是256级量化,足够了。所谓的PCM1024就是10位精度。例如当采用100级量化时(相当于100至255没使用),100%用整数100来表示,5%就是整数5啦。
2:估计要用到一些滤波算法和控制理论的知识,难度高,不过要实现并非不可能。建议用MATLAB现做数学模型仿真试验。得出控制模型和参数后再用单片机实现。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6-18 at 14:11 ]

网友:
violit  在 2005-6-18 06:53 PM 发表:

问一个初级的问题
混控比的调节就是陀螺上的那个中立点变阻器旋钮么?

混控比应该是混控器管,和陀螺仪应该没啥关系。240就只有GAIN,不过PG03上多一个电位器可以调整中立点,估计是调节陀螺仪的BASE水平吧,和混控关系不大。

网友:
PG03里面的舵缧传感器是不是一般小电直三合一,四合一里边标的MB419,MA424那种.

网友:
PG03用的是啥型号的传感器?

网友(2005-08-24):
如果采用单片机控制的话,你可以采取步进的算法,如发现右转你就给一个小的左偏转量,继续判断发现还是右转,在给左偏转,左转同理,得到一个模糊的控制
这个方法因该可以,我正在做

网友:
哪有陀螺芯片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