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车床问题

楼主(2005-03-03):
望各位大哥帮帮忙,我是一名新手,想买车床,在网上看了好些天,看好西马特C2-300或C3,不知买哪一款较好,另不知需要哪些必须附件?

网友:
号数大的好啦,至于附件主要看你做什么啦

楼主:
当然主要是车一些简单的零件。

楼主:
车零件时必须用到的。我问了西马特,附件有钻夹头、活顶尖、中心架、车刀等什么的,哪些是必须的。

网友:
这些是基本必要的

网友:
以轻金属加工的话,C2足已;关于附件吗,除了车床以外都是要选择的:有四爪卡盘,有跟刀架,中心架,刀具,主轴顶尖,活络顶尖,滚花刀,尾座夹头加锥柄,快换刀架等等!

网友:
还要买一个小砂轮机磨车刀

网友:
先满足最基本的设备,其他附件看需要再添吧,每必要一次买齐,有很多永不上

网友:
快速换刀架建议购买,,很实用!

网友:
车刀(新手一般不太会磨,建议买成套的刀具)、活顶尖(附机带的是死顶尖)、四爪卡盘、跟刀架和中心架(车长轴用),滚花刀(不太常用),钻夹头(用的还不少)

网友:
天望  在 2005-3-3 02:00 PM 发表:

车刀(新手一般不太会磨,建议买成套的刀具)、活顶尖(附机带的是死顶尖)、四爪卡盘、跟刀架和中心架(车长轴用),滚花刀(不太常用),钻夹头(用的还不少)

钻夹头和活顶尖用得最多了!!

建议购买机夹车刀,省磨刀了,自己一般磨不好刀,而刀恰恰是关键的关键

网友:
哦,怪不得有些模友都埋怨小车床刚性不好,原来都是用为大机床设计的车刀出的问题。还是学习自己磨刀好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老大就是老大,牛!!!
我现在决定买C2了。但不知四瓜卡盘有什么用处?

网友:
四爪可夹非圆工件等

网友:
磨刀很重要的,加工不同的工件需要不同的刀.尤其是退销槽一定的磨好.一把好刀车起来很轻快工件也就很光,其实多磨几次就会了主要掌握好角度就行了.

网友:
szm701122  在 2005-3-3 04:43 PM 发表:

磨刀很重要的,加工不同的工件需要不同的刀.尤其是退销槽一定的磨好.一把好刀车起来很轻快工件也就很光,其实多磨几次就会了主要掌握好角度就行了.

挺

网友:
我买过两台车床,第一台塑料制品多了一点影响精度,卡盘直径小(100MM),通孔小,是单导轨,就是尾坐和刀架公用一导轨使小刀架的活动空间受到限制,第二台精度还好,但最低转速太高(240)
车盘类零件用硬质合金都会烧刀,转速高不能车不规则的大零件会使车床抖动太大

网友:
第一台

第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