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液用哪种?

楼主(2005-03-03):
据我所知,是不能有机油和黄油的,对塑料有影响,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润滑液?

网友:
我就是用的黄油。很好用。

网友:
塑料用凡士林

楼主:
好黄油好用啊?开始用什么都好用!会使塑料变脆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错了

网友:
我觉得凡士林靠谱,不过我用的是机油。但是我觉得不用什么油,齿轮都很脏。在齿缝里的泥用牙刷都刷不调

网友:
京商有一种专门针对塑料的润滑油,应该不错。但我没用过。

网友:
就用黄油了,无论在马达轴承还是齿轮,我都用黄油。马达轴承用流质的润滑油也行,效果挺好的,但不耐高温,飞一次要加一次,黄油就不同了,高温变成流质,温度低了又变回固体,这样不会流失

网友:
我用的很好。汽车的黄油。30多块。没有变脆。

网友:
你们有没有因为加润滑油让齿轮变脏而弄不了的经历吗?难道都很干净?

网友:
nemnem  在 2005-3-4 01:33 PM 发表:

就用黄油了,无论在马达轴承还是齿轮,我都用黄油。马达轴承用流质的润滑油也行,效果挺好的,但不耐高温,飞一次要加一次,黄油就不同了,高温变成流质,温度低了又变回固体,这样不会流失

轴承处用四驱车专用的耐高温润滑油。便宜好用。

楼主:
超市里面好象有一种WD-40的万能润滑剂,不知道能用不?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美国产的,也不算贵

网友:
据说不要用在塑料上,这种润滑剂可能使塑料碎化。

网友:
我用WD-40大约已经有3年了,没发现它腐蚀塑料
我是先把WD-40喷到塑料针管里再用,都好几年了针管还一样能用!

网友:
大鹈鹕  在 2005-3-7 16:31 发表:

我用WD-40大约已经有3年了,没发现它腐蚀塑料
我是先把WD-40喷到塑料针管里再用,都好几年了针管还一样能用!

据说是轻度腐蚀,我去试一下看看

网友:
谁买模型专用耐高温润滑油,我朋友模型店有卖。20元/瓶。短信联系

网友:
汽车的润滑油就很耐温了。如果是机油可以用摩托车的机油。如果是黄油用一般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