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传说中的EPP材料啊?在广州一德路买的,请各位模友帮我认认

楼主(2005-03-03):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EEP材料啊?在广州一德路买的,就是不知到是不是EEP不敢买多

[ Last edited by 小政 on 2005-3-3 at 19:14 ]

楼主:
厚度是18mm的,好贵啊买了两米花了70块钱

[ Last edited by 小政 on 2005-3-3 at 17:38 ]

网友:
价格昂贵就差不多了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3-3 05:37 PM 发表:

价格昂贵就差不多了

那是还不是啊,大大请说说清楚

网友:
我和你一样啊,没见过真货,只见过照片。所以前面说的是算不得数的,抱歉哈。

网友:
不是的!!!真的EPP一看上去如果你不仔细看或摸一下的话,你会以为就是一般的泡沫塑料!!!真的EPP看上去太象一般的泡沫塑料板了!!!

网友:
我上次买的一块一平米不到连邮费共花了250元,才用了一半就没再玩了!!

楼主:
mingji  在 2005-3-3 06:08 PM 发表:

不是的!!!真的EPP一看上去如果你不仔细看或摸一下的话,你会以为就是一般的泡沫塑料!!!真的EPP看上去太象一般的泡沫塑料板了!!!

那就参了,白买了.真的EPP是不是很比较硬的,我这种很软的

网友:
小政  在 2005-3-3 06:17 PM 发表:

那就参了,白买了.真的EPP是不是很比较硬的,我这种很软的
一整块的时候感觉比较硬!敲上去有邦邦声的哦!!切成薄片就比较软了!但还有较强的弹性!!

网友:
不是EPP,是EPE珍珠棉

网友:
不是,epp和普通的泡沫很象
颜色一般是粉红的,我见过好多种包装上的
黑色的也有一些
黑色的最好,道理很简单,上502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看到上了多少胶水

楼主:
segavf4  在 2005-3-3 06:23 PM 发表:

不是EPP,是EPE珍珠棉

那我一定是买错了,当时我看到好像有珍珠两个字的,谢谢各位模友了.
请大家注意了,以后千万不要买错啊!看一下这些才料能不能再利用啊

网友:
小政  在 2005-3-3 19:11 发表:

那我一定是买错了,当时我看到好像有珍珠两个字的,谢谢各位模友了.
请大家注意了,以后千万不要买错啊!看一下这些才料能不能再利用啊

买了2M回去做床垫因该不错吧还可以带出去做野战床

楼主:
moto  在 2005-3-3 07:20 PM 发表:

买了2M回去做床垫因该不错吧还可以带出去做野战床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感觉和铺复合地板的铺垫差不多。就是厚些。

网友:
圆圆的来包接收机不错

网友:
这个是EPE,不是EPP

网友:
不是epp,我有epp,像泡沫板。

网友:
整复杂了

网友:
有EPP的拍个细节上来吧
包装箱里面的可能见过,带点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