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480马达用8*4桨行吗?

楼主(2005-03-03):
480是翼龙运动型的480
电池
用云舞的8.4V 1050MAH
装8*4桨可以发挥到最大吗?
是不是很勉强?

网友A:
要想最大,上减速组,480怎么也比那个370s强吧?

网友B:
是很勉强,如果不加减速组的话。

网友C:
480还是直驱比较好

楼主:
那7*4呢?差一个单位就这么悬殊?

网友B:
小模型小子
在 2005-3-3 08:48 PM 发表:
那7*4呢?差一个单位就这么悬殊?
一个单位就意味着直径相差25.4mm。

楼主:
刚刚在百度查了一下
差距好大啊

网友D:
用7*4的吧!8*4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