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路海派大仙

楼主(2005-03-03):
我又得一款PICCO海模机发现气化器没有油针,油路是直通的,问是否须要在油路间加油针调节控制油量大小?谢谢同道!

网友:
以前的海模发动机基本都没有遥控油针的设计,所以要自己加装遥控油针。不过我建议你最好换一个化油器,最好是OS的,配上OS的遥控油针就好用了。

楼主:
老贾  在 2005-3-3 11:11 PM 发表:

以前的海模发动机基本都没有遥控油针的设计,所以要自己加装遥控油针。不过我建议你最好换一个化油器,最好是OS的,配上OS的遥控油针就好用了。

非常感谢!我手上还有一款罗西90气化器须改造.还有一款不知啥牌子的可互换带遥控油针的

[ Last edited by 李荣顺 on 2005-3-3 at 2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