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

楼主(2005-03-04):
请问大侠们是4冲程的
发动机
好还是2冲程的发动机好?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两冲程的,转速高,但扭力小,油耗高,噪音大,重量小;四冲程的,转速低,但扭力大,油耗低,噪音小,重量大。
如果四冲程用在飞机上,要选级别比两冲程高几级的才行,以弥补因转速低而损失的马力。(要配合桨来看)。
具体的Q我再说吧。228065168,请著名是 5IMX 的,并写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