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人改T4VF,我问个让人跌眼镜的问题……希望不要笑我

楼主(2005-03-04):
我买来的T4VF是已经改了第五通道、大小舵和混控的,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用。

1、第五通道是开关通道,一般通过什么机构来实现?舵机或是别的什么机构?如果不是用舵机的话3根线怎么接的呢?

2、混控是怎么实现的?哪个混合哪两个通道?

网友:
对你的设备,我的说法是:

1、一般是用舵机做执行机构,三线定义跟其他通道一样:S/+/-  ,S线输出的是1ms/2ms脉宽,周期为20ms的正脉冲,用其他执行机构需要识别电路。

2、混控是将其中2个通道信号进行加减运算等处理后再做输出,一般是副翼和升降通道混控,用于三角翼类飞机,简单一些的混控处理如 :
通道1输出=通道1原输入-通道2原输入
通道2输出=通道1原输入+通道2原输入

网友:
电子开关属于发射机和接收机之外的附件,遥控器一般只配舵机,电子开关就需要另外买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4 04:07 PM 发表:

我买来的T4VF是已经改了第五通道、大小舵和混控的,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用。

1、第五通道是开关通道,一般通过什么机构来实现?舵机或是别的什么机构?如果不是用舵机的话3根线怎么接的呢?

2、混控 ...

呵呵 和我一样的菜
你的问题也是我要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