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做了一只KT构架式机翼。

楼主(2005-03-04):
不知效果怎么样?

已经用碳纤加强,中间蒙板。

[ Last edited by 转速 on 2005-3-5 at 00:06 ]

网友:
用什么蒙皮?

还需要补强吧?

是3mm还是6mm的KT?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3-4 at 17:37 ]

网友:
翼梁不加强的话我看很悬!!!翼梁贴块轻木片是必要的!

楼主:
翼肋用5MM板,翼梁和前后缘用6MMKT。
正在考虑是否要加强。我要做一架电动3D,翼展是90CM。
如果加强就用碳纤管。

网友:
加强是肯定的了

我试过,单单这样的框架受不了多少力,做成工字梁都承受不住大过载,除非蒙皮有一定刚度。

另外,这种结构不知有上反角的话该怎么做呢?

网友:
我也这样做过,但没你这么精细,我用KT蒙板解决了强度的问题

网友:
漂亮!!不过KT板这样做好象没啥必要吧?一点也不比木制的简单。有这耐心不如做个轻木的了。

网友:
小模型小子  在 2005-3-4 20:17 发表:

我也这样做过,但没你这么精细,我用KT蒙板解决了强度的问题

你那里有薄的KT的?我这可全是6mm的,不好弄。

网友:
绝对要补强,毫无疑问的.

网友:
用吹塑纸做蒙皮应该不错的。

网友:
我们这里有2MM的吹塑板卖,就在商场的文具柜台,硬度很好,我想用它做一架200G以内的室内机,估计强度没问题。和普通KT机一样,机身和机翼用细碳纤补一下强就应该顶的住。

网友:
吹塑板?我只知有吹塑纸的,2mm的是两层1mm的,感觉有点软啊。

网友:
不软不软,挺结实的,就是有些脆,不辅强会折断。

网友:
贴一面宽胶带?

网友:
梁用木材吧,中间可用kt做腹板,千万别用吹塑纸蒙皮,实在要蒙,事先可称下重量多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