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50的故障

楼主(2005-03-04):
飞机离地后快速逆时针自转,把微调打到底只会改善一点,但也不能完全消除;飞行过程中,机体还会时常发生突然快速逆时针自转的现象,很难控制。
请问是什么问题?是否和陀螺仪有关?

网友:
元帅了还不会调机机呀!呵呵!!我也不会,要学习哦!

网友:
我觉得陀螺仪坏了,因为“突然快速逆时针自转的现象”

楼主:
要真是陀螺仪坏了就惨了,靠,4IN1啊

网友:
4合1板子坏了是蛮讨厌的

楼主:
今天把上、下旋翼的电机换了一下,结果是:原来的逆时针自转变成了顺时针自转!
是否是因为电机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网友:
肯定是两层桨转速差太大 或者螺距差太大 超过了陀螺仪的修正范围
电机衰退有可能!看你的症状像

楼主:
只能等有机会换一个电机试试了
刚刚发现一个更绝的:旋翼转动时,如果用手轻轻转动机身,机身马上发生左右来回转动的现象,但主要方向还是顺时针方向。如果放在地上,这股力量竟然可以立马把机身放倒!

呵呵,真有点病入膏肓的感觉了!

网友:
daka  在 2005-3-5 12:51 AM 发表:

元帅了还不会调机机呀!呵呵!!我也不会,要学习哦!

冒犯了!:)
我刚刚订了一台k50,看到你的帖子。想问问,是否K50的设计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