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为何把摇控器的油门推到最顶35号机都只能飞起10MM左右,上面的两个旋钮都有旋过了,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应该如何调整才能象4通道那样一推油门就能飞呀。

网友:
可能电池没电了,或者舵机插头松了,或者接收机坏了

网友:
gtugg  在 2005-3-4 11:05 PM 发表:

为何把摇控器的油门推到最顶35号机都只能飞起10MM左右,上面的两个旋钮都有旋过了,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应该如何调整才能象4通道那样一推油门就能飞呀。

有双桨吗?调旋钮应该舵机会动才对,因为这是调桨距的。

楼主:
推油门时就有动,但调旋钮舵机就不动。都是后悔买了华科尔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