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型涡喷

楼主(2005-03-04):
有谁知道大型涡喷润滑油是什样散热的,看过很多涡喷的图,到看不到散热器,有谁知道请讲讲吧

网友:
sky12345  在 2005-3-4 11:53 PM 发表:

有谁知道大型涡喷润滑油是什样散热的,看过很多涡喷的图,到看不到散热器,有谁知道请讲讲吧

F22有一个燃料热交换器,但没发现润滑油热交换器。

[ Last edited by gage88 on 2005-3-12 at 10:16 ]

网友A:
哈哈  傻啊  大型涡轮不用润滑油的。哈

网友:
采用风冷的吧

楼主:
哈哈  傻啊  大型涡轮不用润滑油的。哈

那什样解决转子那么高速的磨擦问题,可否讲讲

[ Last edited by sky12345 on 2005-3-31 at 12:42 ]

网友(2005-06-28):
商用涡扇发动机有滑油的,他有两套散热设备:空/滑油热交换器和燃/滑油热交换器。燃油在发动机
工作前要加温,而滑油要降温,所以把他们的热量交换。
绝对正确,因为本人是航空公司机务

楼主:
那战斗机涡喷也应该是这样

网友(2005-10-30):
很不错,我收藏了呀!谢谢了呀!

网友(2006-03-15):
长知识了, .........................

网友:
它是一个润滑系统!有回路的!是专门供油的!

网友:
这个是压气机还是涡喷的桨叶?看模样好像是汽车发动机的废气涡轮增压器的叶片来的

网友:
高手啊,不错!!!1

网友:
你怎么把F-22的结构图纸搞到的哦?
你是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吧?

网友(2007-01-20):
我知道老一点的涡喷,是烧混合油的,润滑完了就直接烧掉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潜十年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什样解决转子那么高速的磨擦问题,可否讲讲

镀一层石磨!

网友:
石墨在那种温度下也。。。。。

楼上有一位说对了

商用飞机中,有空气/润滑油热交换冷却系统  燃料/润滑油热交换冷却系统

空气是从飞机发动机主风扇后的引口引进的, 由于还是比较冷的,干脆直接和交换机交换了再送到环境控制系统(富氧过滤[为了增加氧气浓度]和空调)

燃料那需要加热,一般来说,散热系统会优先给燃料加热,其次才是供给给空气那边。

军用战斗机这类的

还有一个独立的冷却回路,是空调/润滑油冷却系统,这个空调系统的强制冷却安装在进气口附近,也起到了防止结冰的效果,同时润滑油温度并不高,起不到防结冰效果,而且散热效果不好。所以增加了这套系统,一举2得,必要时候还会以热泵系统的形式运行

这套系统一般情况下是不打开的,但是如果飞行环境需要会被打开,他是以电力驱动的,而飞机上的发电机电力很有限的,他只能依靠飞机的发电机和电池的放电,才可以运行,所以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只在必要时候使用

网友(2007-03-08):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傻啊  大型涡轮不用润滑油的。哈

不懂别瞎说。 大型的涡扇都是用滑油来润滑轴承和操纵部件的,发动机中有个部件叫做燃滑油热交换器,就是用冷的燃油冷却热的滑油。因为燃油在进入燃烧室之前要预热,这样,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

网友:
raptor 说得很对

不过现在的绝大多数商务飞机,同时也包括部分军用飞机在内

都有两套多回路[至少2个回路]的 分别是,润滑油->燃料热交换系统 润滑油->空气热交换系统

后者是辅助的,散热系统,同时也是一套主用机仓环境控制系统[也就是空调]的一个重要设备

他们都是多回路并且相对独立的,即使有一个回路崩溃照样可以正常运行。

是从涡轮风扇的外函道引气口流进来的,其中经过热交换器后,有一个排气口,另外还有一个是送往空调系统的,毕竟这样可以使引入空气加热,不至于加大空调系统的负荷,高空中仓外温度可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