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电池问题!

楼主(2005-03-05):
昨天给我新买的翼龙
电池
组充电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电池是直接提供给翼龙厂家的电池,和原配的是一样的。8.4V1000MAH的。
在刚开始充电的时候,听到很小的波波声,我开始没有想到是电池发出的声音,还到处找是哪里发出的声音,找了一下才发现是电池发出的声音,而且还发现电池在向外喷冒出了很少的液体,透明的2毫米左右大小的小水滴,大楷10多滴的样子。过了几分钟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一直很正常的充电,到了5个小时的时候电池微热了就没有再充。感觉还是很正常的,就是充电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问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啊?是全新的电池组,一次都没有用过。

网友A:
不清楚,那位高人来说说

网友B:
给你说把..电池不能用了...我有一次..和你大楷是一样的..我就充一接电池...
我的充电器是12V的...3A的电流..不要5分钟电池,,的温度很高,,,一下..就发出齐的声音..看见电池的电液体.流了出来...那电池..就不能用了...

网友C:
充的时候是不是温度超了?

网友D:
翼龙的氢电有质量问题,我买过一块翼龙的原配电池,第一次充电的时候也有声音,放电电压下降很快。后来把电池组分解了,发现有一节电池漏液+短路,其他几节端电压也相差比较大,有1.2V的有1.3V的甚至还有1.4V,可见厂家组装电池组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内阻配对等工序,有可能质检都没有,不然怎么可能出现新电池就有漏液短路的?

网友D:
一不小心,发重了……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5-3-5 at 20:54 ]

楼主:
但是只是开始的时候喷冒了那么一点点的液体,以后温度也很正常,就是感觉比以前的那块充的时间要稍微长点才会温热,不过我也没有对电池进行测量和测试,天气太冷了又下雨没有办法测试。
对了,再问下如果是电池的事我想也只是一节坏了,该怎么样检测单节电池的好坏呢?我可以把坏的那节换了,我有备用的单节电池的,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啊?是不检测单节电池一定要把所有的电池都拆下来才可以检测出来好坏啊?谢谢!

网友D:
把皮扒了用万用表量,电压差的太多的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