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D8000与X2610

楼主(2005-03-05):
我准备购买一套6通的遥控器,本打算购买MAX66ADT,咨询了几家店主后都说X2610比MAX66ADT要好,可现在的X2610比RD8000的价格还要高,如果飞直升机我觉得8通的要比6通的好吧,同样的价格还不如买RD8000呢?大家认为如何?另外哪位大虾用过RD8000能否给点意见,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低端SANWA口碑不好,有电池盖易脱落及失控问题。
还是选择较稳定产品,6通的钱和8通相差不远的话
选择8-9通设备乃上选。

楼主:
先谢了,赞同楼上的意见,我准备购买RD8000了,就是各位大虾从来没有讨论过三和的RD8000设备,怕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银子糊里糊涂的打了水漂,哎!谁叫咱是工人阶级呢!腰包不鼓还想为模型事业做贡献,当然要三思,三思再三思了。:)

网友:
选择一个称心的遥控器的确是件麻烦事,
喜欢的嘛价格偏高,价钱下来了却又为性能发愁:(
好容易看中了一款偏偏又有人说他不好用。

czxbing模友,你对三和的RD8000有一定的了解了嘛?而不仅仅是在价格方面
包括其发射制式是ppm还是pcm还是spcm,带不带中文说明书,网上一般能找到
的只有RD6000的说明,RD8000的比较稀有,RD8000有几点曲线调节,希望你对
此设备有一定了解后再入手,最好问一下经销商和网上多找点相关资料看一下。

主要是中国使用此机型用户比较少,相关数据也寥寥,当然你买后写一下使用心得
还是蛮受欢迎的!

楼主:
SANWARD8000发射制式是FM/PCM的一般没有中文说明书,使用RD8000的真的太少了,网上的资料基本没有,就因为这点我才没有轻易购买,想通过各位先手帮忙,了解RD8000的使用情况,谢谢了。

网友:
一点点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RD8000是SANWA为填补其顶级设备STYLUS8与其他中档机别的六通道遥控设备如RD6000SUPER等之间无过度多通道设备的空白而特别设计的一款中高挡的八通道遥控设备。
  全机除操纵杆为阳极化尖齿杆头区别外,外形和RD6000别无二致。RD8000增设了十组模型数据库,失控前报警,高位置风门报警,大型液晶显示,多点油门曲线,其混控功能也与RD6000SUPER基本相同,同样具有数据拷贝功能,熄火开关,教练功能,另具有多制式发射方式选择调整(PPM,PPM-R,PCM1,PCM2)。RD8000是一款简捷,强大的设备。
PCM /FM两种配置分别为:PCM35M 发射机,RX-8129接收机,SRM102舵机*5,收发电池,充电器。FM40M 发射机,RX-811接收机,SRM102舵机*5,收发电池,充电器。RD8000价格低廉,性能超群,使用简便稳定,性价方面比其它品牌同级别设备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
可以考虑RD8000  SANWA设备没FUTABA的好配`~~还是买FUTABA  FF6吧~

网友:
我见过很多SANWA设备都大小有跳舵现象,而且频率散射很大。不如拿JR或FUTABA。

楼主:
看来RD8000真的没有几个使用的,没有使用的资料提供,我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网友:
的确如此 慎而后行
主要是要先确定遥控器是用来玩电直还是油直!

网友:
偶们都用RD系列设备塞
冒看到异常情况
不少人惟恐天下不乱啊!
晕!

楼主:
请教楼上的朋友,你用的是RD8000吗?飞直升机好用吗?有中文说明书吗?RD8000的价格实在是吸引人,只是没有朋友跟帖说明使用情况,所以我不敢轻易购买,毕竟圈里用FUTABA和JR的多,有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

楼主:
只是让直升机飞飞悬停、航线,我觉得大部分模友都不会就这么轻易饶过你的直机,如果你想继续训练你的直机,6通的设备根本不能胜任,你不得不更新你的遥控器为8通、9通、甚至更高,如果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选择更高级别的设备呢?谁不想花最少的银子买最好的产品呢。
    任何品牌的产品都有它自身的优缺点,SANWA的产品性价比高反而终端用户少肯定与其产品内在的因素密不可分,个人认为能够相互兼容的配件少、工作不稳定、等等这都是造成SANWA用户少的重要原因。JR除了少部分舵机,其高端产品都是日本本土生产的,所以同等级产品JR的价格要高,这也是模友中使用FUTABA的产品比JR产品的多的原因之一。
RD8000的控制点比X2610的控制点要多,相反X2610的价格比RD8000的价格还要高,这样看来RD8000的性价比是最好的。这也是RD8000让我如此关注的重要原因,我只是想通过大家的讨论,最大限度的解决我的疑问,从而能够让我们选购一款适合自己的遥控器。

网友:
你自己都说的很清楚了
那就选择8000好了...哈哈哈

网友(2005-11-20):
我买的RD8000
是英文说明书?!不懂英文!郁闷!有的能给一份吗?zhangjizhangji@126.com

网友A:
三和设备的销售量可是全球第二,这就应该能看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买遥控设备没必要考虑中国市场的状况,因为那本来就是个怪胎!越是贵,越是有人买!我的一套老式的4通VG4R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那么RD8000的可靠性不会比这种还差吧?三和除了做遥控器之外还做电子仪器,当年我姑父在部队测控导弹的时候使用的一些测量仪器就是三和的,这样的厂家出的产品,会不可靠?东西没用过就不要乱讲,感觉就像是用惯了叠盖手机的人在评论直板机。

网友:
我也準備購買RD8000,聽聽大家的意見~`

网友B:
看不惯数字方式显示的字母,如果换成点阵屏幕,就很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惯数字方式显示的字母,如果换成点阵屏幕,就很爽啦

RD8000的液晶屏有字母,有点阵.上下两部分.

网友:
我支持你买 RD8000。我用的是RD6000SUPER就没出任何问题啊。
  只是SANWA的产品在我国销售不多而已,在国外很多高手都在用他们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RD8000的液晶屏有字母,有点阵.上下两部分.

看了,点太大,看起来,好像跟火柴棒拼得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和设备的销售量可是全球第二,这就应该能看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买遥控设备没必要考虑中国市场的状况,因为那本来就是个怪胎!越是贵,越是有人买!我的一套老式的4通VG4R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那么RD8000的可 ...

说得好!对心理活动分析得很透彻。
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最好自己尝过以后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惯数字方式显示的字母,如果换成点阵屏幕,就很爽啦

难道不推荐使用的原因就是因为RD8000采用了数字屏幕?
一个遥控设备的关键指标是什么?

网友:
俺整了个RD6000 SUPER+RX831,用下来感觉还不错,,反正俺要求不高,足够用了!

网友(2005-12-22):
to:czxbing

只是让直升机飞飞悬停、航线,我觉得大部分模友都不会就这么轻易饶过你的直机,如果你想继续训练你的直机,6通的设备根本不能胜任,你不得不更新你的遥控器为8通、9通、甚至更高,如果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选择更高级别的设备呢?谁不想花最少的银子买最好的产品呢。
请问"...你不得不更新你的遥控器为8通、9通、甚至更高...",6通不胜任????????????????
直机更多的需要混控,不是通道!!!

网友:
3D MASTER大赛中的高手全部都是用6通以上的机器,但是并非用了6通以上,是因为这些机器曲线的控制点更多,控制更精确!这才是花钱花的地方!

网友:
可是从用过者的反映来看,SANWA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经常烧这烧那,要不就是跳舵,FUTABA和JR反映的就没几个!
真是让人举棋不定啊

网友:
RD8000有中文說明書的,你是買上海洋橋代理的嗎?他們有的,要要看吧!..只要不是水貨應該要的到!

网友:
我的就是RD6000!

没什么问题啊!支持!
怎么RD8000和我的RD6000上面的开关一样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推荐使用的原因就是因为RD8000采用了数字屏幕?
一个遥控设备的关键指标是什么?

稳定,性能?4vf都可以,买个高档的,不就是用着舒服吗?看着明白
花了那么多钱,被人说这说那得,还不如多加点钱,买他们闭嘴
就这么简单,少数派不好做的哦
原来选择手机的时候,就是看屏幕分辨率是不是细腻,稳定第一,屏幕第二,声音?反正自己能听到就好,其他人怎么想就管不到了
高档遥控,自然也要自己看着舒服,哈哈

网友:
确实如此!

引用 网友A:
三和设备的销售量可是全球第二,这就应该能看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买遥控设备没必要考虑中国市场的状况,因为那本来就是个怪胎!越是贵,越是有人买!我的一套老式的4通VG4R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那么RD8000的可 ...

事实胜于雄辩
三和在国际享有盛名!
只是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国家的民众受到老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导致一种不友好的想法。

我对三和品牌的质量是肯定的!

网友:
如果拿这两者来选,我肯定选RD8000.

网友(2006-10-28):
只有2000远!买RD6000 SUPER/X2610/RD8000?

网友:
老贴都冒出来了。。
不知道三和设备销量第二这个统计数据哪儿来,谁统计的。。

网友:
没有PCM接收机是RD8000最大的遗憾
一个PCM接收机也要好几百,这样算来SANWA的性价比也并不是很高
飞直升机建议上PCM功能遥控器且必须搭配PCM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