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的看过来

楼主(2005-03-05):
我刚买了zoom400还没飞,调试时不小心碰了发射机右上角的开关,飞机突然飞起来,又掉下来,主旋翼坏了,。那位高手告诉我那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哪位高手帮帮我?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
我的35经常失控都是这样啦,国产货都是这样的,你就别在意了。我对它都已心。。。。。。。。。。!

网友:
幻想龙  在 2005-3-5 07:37 PM 发表:

我刚买了zoom400还没飞,调试时不小心碰了发射机右上角的开关,飞机突然飞起来,又掉下来,主旋翼坏了,。那位高手告诉我那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这不是失控,那个是倒飞开关,在理解倒飞原理时最好别碰那开关,否则小心小命。因为打开倒飞开关时,大桨会以最高转速转动,这时如果桨距为正值(装机的问题),飞机就会飞起了。倒飞开关打开时情况是这样的:油门在最低处时,最高速转动,桨距为负值最大;油门位于中间时,桨距为零,转带有所减慢;油门在最高点,桨距为正值最大,并且转速最高。

所以,所有没玩过变距的模友都要注意这一点!否则的话,真的很危险。

楼主:
多谢,、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