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多久放一次电?

楼主(2005-03-05):
各位大虾,镍氢电池一般多久需要深放一次电?还是每次都要?每次深放电到几V切断?
有的朋友说每次玩完一排电都要放到0.9V才能再充,如果是这样准把我累死——我有14排电-_-;
有的朋友说最多一个星期才放一次。
到底多久深放一次?

楼主:
metalman  在 2005-3-5 22:35 发表:

没必要.

大侠是指哪个没必要?是每次放电没必要还是指等一个星期放一次没必要?

网友:
每次放电没必要,等一个星期放一次也没必要.这不是NI-CD

网友:
当镍氢电池明显不如从前时,就可以来两三次深度充放电,以至重新激活。镍氢的记忆效应是比镍镉的小得多。。。

楼主:
哦,收到,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onedogface  在 2005-3-6 12:14 AM 发表:

当镍氢电池明显不如从前时,就可以来两三次深度充放电,以至重新激活。镍氢的记忆效应是比镍镉的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