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暴龙2代到货了,准备安装。兴奋中,但需要注意些什么?请指点!

楼主(2005-03-05):
各位大侠,我只装过JABO,感觉小暴龙比它复杂很多哦!看到一堆堆零件有些没有信心了。而且网上很多人都提到安装不成功的问题,是不是很难呀。

网友:
舍得用力,加润滑油,机头罩顶拉杆位不得不剪,哈哈

网友:
很简单的,看多几次说明书就行了,凡事也都有第一次的!

网友:
注意别上太多胶.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
装好后即汇报情况。

网友:
daka  在 2005-3-5 22:24 发表:

各位大侠,我只装过JABO,感觉小暴龙比它复杂很多哦!看到一堆堆零件有些没有信心了。而且网上很多人都提到安装不成功的问题,是不是很难呀。

歡迎daka大大加入小暴龍家族,組裝重點是將每一顆螺絲上緊,不能有間隙造成左右搖晃,擺動要順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