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改电系列之2—25级练习机…终结者

楼主(2005-03-05):
25级练习机终结者翼展:1240mm 机长:980mm ,空机重量:750克。改造除了动力系统外,其它的都是油机的标准配置。发射机Futaba-4VF,接收机Futaba-136F。标准舵机-SG303 3个。动力系统用的是GXLZHDX-300W无刷外转之电机,12极锭子14磁极。芯:30X10mm。静态测试:10V电压,20A电流,10X6桨,转速8400转。试飞用的电池是:SC3000mAh 镍氢10个-12V电池组,重600克。起飞重量1500克。试飞效果相当不错,已很接近油机的水平,性能完全可以满足初学者作为练习飞行,飞行时间大于10分钟。因用的电池组太重,影响飞机性能,略感到动力不足。今天本来还要用( SC2200MAH 镍隔12V,重530克。镍氢4/5A SC2400mAh 12V,重430克。锂电池 4000mAh 11.1V,重280克)飞行测试的,出现了意外,没能进行。估计用镍氢4/5A SC2400mAh 12V电池组或锂电池 4000mAh 11.1V电池组,减轻起飞重量,飞行性能应该会更好。

准备推出电动:GXLZHDX-600W动力飞40级的 XXX ?机。猜猜看是什么类型的飞机?或者说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飞机,呵呵!!!40级油改电动能飞好吗?

飞行录像:

ftp://5irc:5irc@5irc.com/ftp/5irc/ZJZ.WMV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3-5 at 23:42 ]

网友:
飞的不错 `~~~~飞机拉的有技术~~~哈哈~差点拉到人了

网友:
前面飞的不错可惜最后部分

晕倒

拉杆迫降

网友:
倒飞拉杆.................................

网友:
下次应该拿一台漂亮的3A或3D来改,这样才叫爽.终结者,小金星这类练习机太丑了,改了也不爽.
另外油改电一般要锂电才更爽.这只3定子的拉力相当于15级发动机吧?不用锂电的话,带这台25级飞机应该不会太爽.

网友:
哪个笨笨拉的杆???
要等下星期咯,明天没有得玩了,哈哈

网友:
终于看完录像,动力还算说得过去.那个骑单车的人脑袋没被割去一块,他真走运!不过这么低倒飞拉杆?可能不摔吗?我自己的自制机1.4推重比都不敢冒这种险啊!不过好像摔得不是很严重吧?终结者还没到终结的时候.

网友:
还是那句话楼主老大----真的很厉害。什么时候出无刷电机产品了我先要台。另外考虑到2个问题:1,无刷电机得峰值电流比静态电流哒多少 ?或者说静态下20安得无刷电机得用多大得无刷电调呢?2,初学者难免摔机,希望电机桨都要结实些才好。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3-5 11:30 PM 发表:

下次应该拿一台漂亮的3A或3D来改,这样才叫爽.终结者,小金星这类练习机太丑了,改了也不爽.
另外油改电一般要锂电才更爽.这只3定子的拉力相当于15级发动机吧?不用锂电的话,带这台25级飞机应该不会太爽.

同意你的看法,要改就改好看一点的油机!

网友:
肯定是失误~~~``倒飞拉错干

网友:
好错,等有时间,把我的小天鹅也改了

网友:
痛苦中!!!
我拉的杆

网友:
我手边的终结者也打算改电的了。

网友:
你的电机是在那买的。是那里出的?我刚刚接触电动。还不太了解。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浮浅了,拜托看完老贴再发问吧。

网友:
哈哈~~~~~,飞的很不惜呀。至于错误谁都会犯,只不过大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