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汽车灯泡放电器

楼主(2005-03-05):
这几天潜水,发现镍氢电池也是要放电的,而且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汽车灯泡。于是去汽车修配厂要了一个闲的转向灯泡,回来看看没法跟雷鸟电池的JST插头连接,我们的城市小,买不到JST插头,只好用两根大头针来对付,为了绝缘,用了热缩管和热溶胶,效果还不错。每次飞行结束后用这个放电器放电3分钟。

网友:
早用过。注意要用瓦数小的灯泡。用5W的就可以了。也就是夜行灯的灯泡。瓦数大了。放电量大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
用灯丝放电不就跟用电阻放电一样?那不怕放到0伏啊?会伤电池的哦。

网友:
镍氢电池是不需要常放电的。。记忆效应很小,比镍隔小得多,

网友:
onedogface  在 2005-3-17 08:13 发表:

镍氢电池是不需要常放电的。。记忆效应很小,比镍隔小得多,

比较小还是有的吧?据某论坛高手说放电干净一点再充,电会比较爆哦。

网友:
用这方法不安全也不可靠!!!
有条件用带放电功能的充电器就更好了!!

网友:
串个大电阻如何?

网友:
镍氢十几个循环后深放一次就好,没必要每次深放,伤电池

网友:
我有个想法:用一个低压电源和电池并接放电如何?

比如说电脑的开关电源,5V端和电池并联,然后接灯泡。电池电压下降至接近5V,灯泡变暗之后放电完毕。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20 15:17 发表:

我有个想法:用一个低压电源和电池并接放电如何?

比如说电脑的开关电源,5V端和电池并联,然后接灯泡。电池电压下降至接近5V,灯泡变暗之后放电完毕。
http://photo.5imx.com/up/0503/20053201512320.j ...

猫兄,这样有用吗?5V电源与电池并联并不能起到截止放电电压的作用啊?

网友:
水深火热  在 2005-3-20 21:12 发表:

猫兄,这样有用吗?5V电源与电池并联并不能起到截止放电电压的作用啊?

如果灯泡两端的电压是5V,电池的电压也只有5V,还怎么放电啊?
进一步说,假如能继续放电到电池电压低于5V,那……电流还怎么可能出来嘛

[ Last edited by 傻乎乎的猫 on 2005-3-20 at 22:13 ]

网友:
傻乎乎的猫是对的,电池放到5v就会自动停放。

网友:
不知这个灯泡用何种比较合适呢?

网友:
灯泡要耐用,并且放电电流合适就行。

网友:
那么二极管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二极管的电流应大于等于最大放电电流。用IN4007 可放小于等于1A的电流。

网友:
1A应该足够了,放电不可能用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不过放到5V电池就完蛋了。我现在是靠秒表,倒计时时间差不多了就用万用表监测,怕放过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2005-04-07):
jackyzh  在 2005-4-2 10:28 PM 发表:

不过放到5V电池就完蛋了。

是啊,傻猫只是比如而已,真正放电器电源电压应与电池组的终止电压相同.

网友:
ollie  在 2005-4-7 19:38 发表:

是啊,傻猫只是比如而已,真正放电器电源电压应与电池组的终止电压相同.

呵呵,是的。

我是正好想到计算机电源的5V才顺便以5V为例,6节电的时候还能用用。

网友:
自做聪明

网友:
shenwei666  在 2005-4-8 02:50 发表:

自做聪明

有什么不可以吗?
你倒是出点“聪明”一点的主意啊。

网友(2018-05-25):
这方法  很怀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