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暴龙2代到货了,准备安装。兴奋中,但需要注意些 ...
我的小暴龙2代到货了,准备安装。兴奋中,但需要注意些什么?请指点!

楼主(2005-03-05):
各位大侠,我只装过JABO,感觉小暴龙比它复杂很多哦!看到一堆堆零件有些没有信心了。而且网上很多人都提到安装不成功的问题,是不是很难呀。

网友A:
好好看说明书 慢慢装 没问题!注意的是r48胶没有把握先别上 最后都确认没问题了再上 有的朋友说曾经螺丝上错了以后因为有胶没法拧下来了 拧螺丝别较劲 球头扣注意a b面 别的也没啥 装容易 关键是调试

楼主:
多谢!!我开始装了,调试的时候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