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拉飞翼试飞的总结[新人进来看看,学点经验]

楼主(2005-03-05):
右边那只就是前拉飞翼。

配置:发射t4vf,接收飞高6通,舵机华迈9克,动力马步其370[二手的]+ELE[1:4.66]减速架,辉盛1047,华迈混控,ele 1000mah里电[二手的]。

晚上岳父大人要学车,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干脆带上前拉飞翼试飞一把。其实早就做好了,不过工作忙,家里事情多,一直没机会试飞,今晚正好来了机会。
到达目的地后,开始做各种准备活动——检查发射机、接收机,检查电池,检查副翼和动力组,一切正常。
第一次试飞是地面滑跑起飞,失败,原因是地面粗糙,阻力太大,起飞速度不够。
第二次试飞改为无动力手抛,机头向下扎入草堆,原因是副翼角度偏下。调整。
第三次试飞改为全动力手抛,起飞成功,飞翼慢悠悠飘向空中。因为是晚上,没敢超过路灯的高度。因为新人单飞不可避免的紧张,提心吊胆转了一圈后以大迎角降落在草堆上,没顾上观察飞行状态。定定神,再来一次。
第四次全动力手抛起飞,开始认真观察飞行姿态和操控感觉。飞翼飞的晃晃悠悠,总有点浮力不足的感觉。转向还比较平稳,不过仍有较大的低头现象。可能重心太靠前了,降落调整。
拆掉前起落架和后尾橇,第五次全动力起飞,因为重量减轻,尤其是头部,所以比前几次飞行轻松一些,爬高的角度变大了,飞行也稳定多了,不过还不是想象中的感觉,仍然觉得有些晃悠。又转了两圈,想着干脆来点惊险的,就慢打副翼,准备来个筋斗。结果,空中失速,飞翼一头撞向地面——当时还算有点反映,关动力,拉副翼。可高度太低,来不及了,飞翼与水泥地面亲密接触了。经检查,动力组无大碍,仅仅是螺旋桨掉了一块[这得感谢动力组的固定方式,我是用扎带将动力组的固定杆和飞翼底部的另一固定杆捆绑,不过只用了一根扎带。机头触地的瞬间动力组脱离,所以损伤不大]。
重新固定好动力组,再来一次……完蛋,破损的螺旋桨拉力严重下降。算了,收拾东西,练车去。

总结:
1、动力组与飞翼配合不当。飞翼展弦比太小,只有2,应属于浮力较小的快速机型。配上370减速租后,虽然拉力较大,但机速过慢,浮力不足,只得靠迎角弥补——一直是带点拉杆飞的。
2、重心过于靠前。虽然避免了抬头,但是一旦减弱动力,飞翼立刻低头,所以飞起来安定性不好,难以平飞。

整改设想:换装380加7035桨,拉力会变小,但速度上去后,情况可能有所改善。另外通过移动设备,继续调整重心。此处的难点是:我依然不知道重心放在何处恰当,看来只有反复比较才能确定。如果哪位前辈知道,还望之点一二。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6 at 01:51 ]

网友:
一句话概括了:拉力不足.

楼主:
谢谢指点。那么如我的设想,改用直驱,机速增加后会有所改观吗?另外,前拉的飞翼重心放在什么地方好点?
才发现我升了少将了,霍哈哈哈哈哈。

网友:
既然重心偏前,那就调后一点吧!做成这个样子,安定性当然要逊色点了.
你也没说你用什么减速组,什么桨,什么电池.那只桨好像也不是1047啊!如果不是1047的话,拉力会比较小的.
动力才是关键啊!只要动力够,可以弥补重心调整的不足.
我的3A,推力线明显不对了,我也懒得改了,1.4的推重比压倒一切不利因素.有空我干脆再重做一台.

楼主:
对了,关键东东忘了说了,谢谢提醒,补进上文中。

网友:
前拉的还没做过,改天做个玩玩

楼主:
准备换装380直驱或者上ele的800无刷试试看,这个无刷我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感觉怎样?本来是准备门板机专用的,现在先解决这个问题吧。另外请教各位,380直驱前拉用什么桨好?

网友:
总算看到飞翼用370动力组+1047了,感叹呀~~~~~~~~~~~~~~~~~~~~~~~~

楼主:
?楼上和370这么深厚的感情,一定有故事,可否讲给小弟听听?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6 at 18:45 ]

楼主:
怎么没人替俺解答问题?看俺是少将?呵呵呵,那是灌水挣来的,不是俺水平的真正反映,俺真是菜菜鸟,飞行总时间不超过10分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折腾KT板和灌水,俺其实是个做梦家。接着问俺的问题:fully的黑380直驱什么桨推力好些?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6 at 22:10 ]

网友:
我也升级了,呵呵,你比我快,灌水灌的比我多
黑380可以直驱驱到8043,今天刚试的,推力很大啊,但是电线都烫了,估计会烧电池
驱6×4好了

楼主:
推力测了没?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3-6 10:57 PM 发表:

我也升级了,呵呵,你比我快,灌水灌的比我多
黑380可以直驱驱到8043,今天刚试的,推力很大啊,但是电线都烫了,估计会烧电池
驱6×4好了

6*4的劲绝对没你那天在家用翼龙的浆试劲大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3-6 22:08 发表:

怎么没人替俺解答问题?看俺是少将?呵呵呵,那是灌水挣来的,不是俺水平的真正反映,俺真是菜菜鸟,飞行总时间不超过10分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折腾KT板和灌水,俺其实是个做梦家。接着问俺的问题:fully的黑38 ...

俺都是中将了,都是提问提来的,主要事情也是折腾KT板和灌水。
不过飞行时间可能达到10分钟了,今天用小鸦实现的。

网友:
这个也算灌水

网友:
dangerxue有7043的桨没?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7 15:50 发表:

俺都是中将了,都是提问提来的,主要事情也是折腾KT板和灌水。
不过飞行时间可能达到10分钟了,今天用小鸦实现的。

那您比我牛逼!我也折腾了半年了,倒是废了几张板子,可飞了总共还不到10分钟。做出来的家伙没有一个好飞的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3-7 at 19:13 ]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3-7 18:42 发表:

那您比我牛逼!我也折腾了半年了,倒是废了几张板子,可飞了总共还不到10分钟。做出来的家伙没有一个好飞的

选错了机型,活活。

明天要是天气好,再去飞一次,应该可以凑足半小时了。

这种慢速高翼机可以油门小小地飘很长时间。

而且我做到了370克,比原版整整重了100克,不过动力是锂电,电机是个什么轻小的减速组,板是3mm板。

网友:
飞翼一定要用直驱才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