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保护尾桨的,很有效。

楼主(2005-03-06):
雷鸟的尾管比较长,使得它的重心比较靠后。这样雷鸟飞起来以后容易后倾,后倾时尾稳定翼先触地,然而雷鸟的尾稳定翼强度不够,一触地就弯曲,造成尾桨触地,力量小的能够使得尾桨磨损,力量大了就容易打断尾桨。我的尾稳定翼已经在地上碰出很多缺口,尾桨也打断了5根。
    那么只要加强尾稳定翼的强度,让它不那么容易弯曲,就能够保护尾桨不触地,为此我做了如下改造,使用了曲别针、订书钉、AB胶等材料。经过改造以后,累计飞行3小时,尾桨毫发未损,看来这种保护是很有效的。

    这个是细节,可以看见尾稳定翼上的很多缺口。沿着曲别针涂了一圈AB胶,把曲别针牢牢地跟尾稳定翼片粘在一起。

[ Last edited by jackyzh on 2005-3-6 at 00:21 ]

网友:
可以直接用热溶胶搞定吧

网友:
这个,在室内的时候不是太有用,我的尾翼每次都是后端面撞到墙上(在家里飞)

请问各位怎么更换平衡翼杆和起落架,我的3,没法拆下来

网友(2005-04-06):
拆平衡杆要先卸旋翼头,然后用随机给的内六角扳手卸内六角螺丝,就可把平衡杆抽出了

网友(2006-02-22):
我新买的雷鸟三随机没送工具啊。

网友:
挺好的办法。。

网友(2006-07-23):
好,就是要多动手

网友(2006-08-23):
不错嘛,我也试试

网友:
也不用

垫高机脚啦

网友A(2007-01-05):
华XX4#那种一个竿子的设计还是不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XX4#那种一个竿子的设计还是不错滴

1根竿子的可不是为了撞坏好换
是因为风的缘故比如雷鸟可以把尾翼拆了
换个杆上去在加V头,那抗风性又高了点

网友(2007-05-22):
热熔胶可以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