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用E-SKY3D的遥控器玩FMX啊

楼主(2005-03-06):
我买的时候没有发现有接线啊,到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A:
这遥控是CCPM的,你拉动一个通道其他两个通道会一起动的

网友B(2005-04-06):
呃……应该可以用“嘉宝(JABO)配件JB107J-电脑模拟器连接线”连接电脑和E-SKY的遥控器吧
E-SKY 3D的遥控器真的可以玩FM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