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虎1的悬挂系统

楼主(2005-03-06):
虎1买回来快一个月了,感觉它的悬挂系统太硬,在草坪上跑时完全是在跳跃跑!又看了日本田宫的虎的录象,下决心改!
拆开后看见减震的扭簧居然有7圈之多!于是拆去2圈,并把簧的卡位做小,这样扭力就小多了。
装好后跑起来的感觉简直好极了!

网友:
呵呵,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可惜没有自己亲自动手去拆过。

网友:
又学到一招....改!!!

网友:
我也仔细观察过恒龙虎的悬挂系统,但是不知道怎么拆卸不会引起损坏,因为我感觉它好像是硬卡上去的,请楼主指点应该怎样把它拆下来。谢谢。

楼主:
拆卸虎1的承重轮并不困难。承重轮是由里外两层结构主成。
取下履带后,先取下外面的四个轮子,直接拔下来就可以。
里面的那层轮子是用销杆和减震拨杆连接的,要用薄改刀慢慢向外撬,再取下拨杆的螺丝就大功告成。

网友:
有没有用车摸的减震器做坦克负重轮减震的?

网友:
suncheng  在 2005-3-7 11:44 PM 发表:

有没有用车摸的减震器做坦克负重轮减震的?

我到是想用大脚车的减震器,可尺寸好象大了点。

网友:
我是加重的车体!这样开起来更加有感觉了.还换了电池组.

网友:
我也尝试过加重车体。但效果并不明显。

楼主:
几天没有上网!
忘了告诉大家,改造虎1的时候,不要改第一个和第八个轮子的减震,因为那样会坦克趴下,失去原有的姿态!

网友:
zsg  在 2005-3-10 06:29 PM 发表:

几天没有上网!
忘了告诉大家,改造虎1的时候,不要改第一个和第八个轮子的减震,因为那样会坦克趴下,失去原有的姿态!

是啊。我在我的设计中也是这样的。我的m1a1的第一和第七负重轮的扭杆减震就是要比其他的要硬一些的,这两头的轮子吃的力要比中间大许多。

网友:
zsg  在 2005-3-6 10:56 AM 发表:

虎1买回来快一个月了,感觉它的悬挂系统太硬,在草坪上跑时完全是在跳跃跑!又看了日本田宫的虎的录象,下决心改!
拆开后看见减震的扭簧居然有7圈之多!于是拆去2圈,并把簧的卡位做小,这样扭力就小多了。
装 ...

俺也改了,不过没那么麻烦:直接重新钻几个扭簧的安装(定位)孔就好了.改扭簧太麻烦,对俺等菜鸟来讲也比较危险.
俺的办法比较省事,效果也不错。可惜上不了图,不过大大们一看就明白了。还有个好处:俺改的时候是:每根扭杆以15度为间隔加转了好几个孔,这样悬挂的软硬就有几个档位可供调整。即使以后因为履带磨损变长,还有办法可以补救。

[ Last edited by 淫民万税 on 2005-3-12 at 15:49 ]

网友(2005-04-06):
淫民万税  在 2005-3-12 15:37 发表:

俺也改了,不过没那么麻烦:直接重新钻几个扭簧的安装(定位)孔就好了.改扭簧太麻烦,对俺等菜鸟来讲也比较危险.
俺的办法比较省事,效果也不错。可惜上不了图,不过大大们一看就明白了。还有个好处:俺改的时 ...

高,顶这个。。。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恒龙出的坦克的底盘悬挂是太硬了,有时间也打算去改改,看来大伙的想法都差不多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