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电流一问

楼主(2005-03-06):
各位高手多数用多少A充镍氢电?我看香港某论坛上车手们多数用超过1A充电,甚至用3A、10A都有,那样会损伤
电池
的吧?
到底充电时间最少(电流大)好一点还是充电电流小(时间长)好一点呢?
如果我很有时间耐性,是否应该选后者呢?但是有些朋友说充电时间长也会损害电池的。我等穷人,最怕伤电池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05-04-29):
肯定是小电流充电好!这样电池的循环寿命也长一点.!小电流在时间足够的情况下.更容易把电池充饱的.
不过大电流充电也没有多大关系.不过要注意时间的控制.一般最好不要超过1C充电.

网友B:
充电电流也不能太小,长时间以小电流充电,电极易生成自枝状结晶体,使电池内部短路失效损坏,不低于0.1C,适当的用大电流充电有助于减少结晶层,改善电池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