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飞行重大险情请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05-03-06):
昨天飞行又出了险情帮我看看!我的OS37的油针一圈,开始飞一米高度悬停时非常稳定感觉马力很足,当我推油门飞到五六米的高空时飞机突然疯狂震动感觉就像要解体一样好恐怖!还好我慢慢的收下油门有安全降落!(练习架也帮了不少忙)然后再启动又飞50公分悬停还是比较稳!但是我不敢往上飞了!然受落下,把油针调整到一圈半再飞五六米的高度感觉没有问题了!但是马力却感觉减了很多!原来我的油门遥感只要推倒50%就可以悬停!但是调到一圈半后要推倒75%才能悬停了!估计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贫油了发动机过热?

楼主:
我的配置是V230+FF9+401

网友:
final555  在 2005-3-6 12:06 PM 发表:

昨天飞行又出了险情帮我看看!我的OS37的油针一圈,开始飞一米高度悬停时非常稳定感觉马力很足,当我推油门飞到五六米的高空时飞机突然疯狂震动感觉就像要解体一样好恐怖!还好我慢慢的收下油门有安全降落!(练习 ...

学机架还是不要装了(学机架很容易使直升机在半空中引起共振,就像你说的像散架一般)
开到1.5圈,油富了点但是比较润(发送机转速可能没有那么高转速吧油门微调加大点就可以拉
学直升机最好是有朋友在身后手把手教,试过悬停的感觉和杆量,过了心里关口就自己玩吧)

楼主:
谢谢指导!把学机架卸掉?我现在还不赶呢!飞机还没有调好!感觉不是很稳降落时总是喜欢偏如果没有架子我不知道摔过多少次了呀!

网友:
会悬停了就不用练习架了~

你把旋停螺距降低点,油门调高点~发动机副油点,比贫了好~~

网友:
阿四  在 2005-3-6 03:50 PM 发表:

学机架还是不要装了(学机架很容易使直升机在半空中引起共振,就像你说的像散架一般)
开到1.5圈,油富了点但是比较润(发送机转速可能没有那么高转速吧油门微调加大点就可以拉
学直升机最好是有朋友在身后手把 ...

网友:
1 螺距可能太大 2是否双浆

网友:
首先确认飞机硬件没有问题,比如轴啊什么的有没有弯,有时候不需要摔机,只要快速坐地也可以造成轴弯曲;其次是练习架有没有捆紧,如果没有捆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再次是发动机的转速够不够高,或者螺距太大了,造成螺旋桨转速不够,如果在空中,转速不够,一旦达到一个谐振点的话,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还要看看螺旋桨是不是有双桨现象。

网友:
阿四  在 2005-3-6 15:50 发表:

学机架还是不要装了(学机架很容易使直升机在半空中引起共振,就像你说的像散架一般)
开到1.5圈,油富了点但是比较润(发送机转速可能没有那么高转速吧油门微调加大点就可以拉
学直升机最好是有朋友在身后手把 ...

我就是阿四手把手教会我起飞的哦,我总共飞了三次,没用教练架,水平是能飞起来一两分钟,然后就下来了哦,我的配置是V1+OS37+401+FF9

网友:
kingtiger  在 2005-3-7 07:17 PM 发表:

我就是阿四手把手教会我起飞的哦,我总共飞了三次,没用教练架,水平是能飞起来一两分钟,然后就下来了哦,我的配置是V1+OS37+401+FF9

下次要收学费拉~~~~~~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会针对这几点再去检查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