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IN1的板子里面哪一部分是陀螺仪?(图)

楼主(2005-03-06):
最近KA50只会逆时针打转,估计是
陀螺仪
坏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359
),哪位能指教一下,如何修理?谢谢
背面左上:
背面左下
背面右上
背面右下
正面
[ Last edited by yplin on 2005-3-6 at 12:15 ]

网友A:
JPN银色那个就是传感器

楼主:
谢谢!
如果只是陀螺仪的问题,是否更换JPN后就行了?

网友B:
传感器一般不会损坏的,外围电路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唉,我对电路是没什么认识的了……
今天把上、下旋翼的电机换了一下,结果是:原来的逆时针自转变成了顺时针自转!
是否是因为电机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网友C:
你的是3合1板子(陀螺、电调、接收机一体化)坏了,我有正宗德国原装ECO piccolo pro的2合1混控板(陀螺和2调速一体化),全新,因我的piccolo pro早以改装,因此板子从未使用过,如果有意想要,请回帖

楼主:
nemnem,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但我可能过几天就要走,估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机会再玩模型了,所以暂时不需要。

网友D:
你寄给我保修
cbch12@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