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T-Rex450X的无刷电机和电调

楼主(2005-03-06):
想配T-Rex450X,市场上无刷电机和电调太多,不只选那个好。
1。电机是越打越好吗?
2。电调用得着35A的吗?还是25A就足够了?Align 和 凤凰的用起来差很多吗?

另外,一定用锂电码?有的帖子说10cell氢电也可以?
还有,Align 400,GY240和 Ikarus Profi-Gyro 差别大吗?

期待各位大侠,大仙指教。谢谢!

网友:
电机并不是越大越好
不同转速的电机搭配不同齿数的齿轮是很重要的
如果搭配的不好飞机的性能天差地别
而这个搭配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合
包括电调、电池、电机不同的参数
而这就需要你花费巨大的代价去实验哪个搭配是最佳的
个人觉得用亚拓套装里的电机就很够用了哦

电调还是35的吧也不差这几十元了
等到你做3D飞行动作的时候就知道25和35的区别了
凤凰的电调是很好的
但是性价比而言个人感觉还是亚拓原装的好

陀螺仪我只用过GY240
其他的没用过
因此没发评价他们的区别
反正我觉得GY240已经可以很够用了
当然如果要玩的爽的话就用GY401拉

电池用什么都可以
只要放电达到足够给电机用就OK
但是如果镍氢的要是10CELL的话
你的飞机就会死重死重的了呀
可能会稳点
不过灵活性就可以免谈了呵呵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有不对的可别砍我哦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3-6 at 22:57 ]

楼主:
多谢hyf_lj,

关于电调,看来还是买个35的,但是不知道凤凰的比亚拓的贵在什么地方,是功能更强,还是只是买个牌子?

大家都说GY240挺好的,但是稍贵一些,所以我想亚拓原厂的,或是Ikarus Profi-Gyro是不是也不错。毕竟才5XX.

锂电有的是两条线,有的是好几条线,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有保护电路?

不好意思,新兵的问题都比较弱。多谢各位的耐心!

deoding

网友:
deoding  在 2005-3-7 02:26 发表:

多谢hyf_lj,

关于电调,看来还是买个35的,但是不知道凤凰的比亚拓的贵在什么地方,是功能更强,还是只是买个牌子?

大家都说GY240挺好的,但是稍贵一些,所以我想亚拓原厂的,或是Ikarus Profi-Gyro是不是 ...

Gyro建議用ALIGN   RCE-500
关于电调還是建議用ALIGN  25A或是35A

网友:
你看到有几条线的电板
那种是具有平衡式充电功能的电池
这要看你的充电器是否支持平衡充电的功能了

陀螺你可以试试斑竹推荐的ALIGN的
好的话告诉我拉
我也买个来玩玩;)。

楼主:
多谢版主!!多谢hyf_lj!!!

亚拓400和500的Gyro差多少?

网友:
deoding  在 2005-3-7 13:39 发表:

多谢版主!!多谢hyf_lj!!!

亚拓400和500的Gyro差多少?

差很多!

网友:
deoding  在 2005-3-6 02:42 PM 发表:

想配T-Rex450X,市场上无刷电机和电调太多,不只选那个好。
1。电机是越打越好吗?
2。电调用得着35A的吗?还是25A就足够了?Align 和 凤凰的用起来差很多吗?

另外,一定用锂电码?有的帖子说10cell氢 ...

18A电调就够用了,但大一点而价钱和重量相差不大的话我认为大点好!

网友:
就买亚托原产的就很好。无刷和电调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