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换电直(全套)了。给点建议

楼主(2005-03-06):
我的雷鸟2还没怎么上天,就已经摔得不行了。我想另买架中型电直好超作的。大家给我点建议。我该买那种牌子型号的。

网友:
中型电直好操作的?还是先玩好固定桨距的小电直的,否则炸得更惨。

网友:
Zoom400还可以的 可以去5imx主页比较一下
主流电直都有

网友:
共轴双桨的好操作 中型电直更娇气 基本上摔一下就得重新调

网友:
嘿嘿,一开始就上中电直只会更灰心!
建议潜心练习,功到自然成!

网友:
共轴双桨的也不好,4in1电路部分坏一点就全报销,我就是……55555555555
省钱的方法,还是练G2吧,以后直接搞个450算了,幻想ING……

[ Last edited by yplin on 2005-3-7 at 23:16 ]

网友:
我比点意建大家啦!不如去飞扬买一台新出的全金属版的(ESY FLY)爽一爽。真系全补品的啊!才买900元。还有价讲!

网友:
亚托450吧,不错的! www.3jmodel.com

[ Last edited by applewong on 2005-3-8 at 22:16 ]

网友:
450或者自己做

网友:
我是从佳宝飞过来的,感悟很深.
听我的没错,买450x

楼主:
谢了。都说450好。那我就买450了。全套大概要多少钱呢。参观、充电就能飞的哈!!!!

楼主:
用锂电大概会上两仟快吧?

网友:
两千大洋不够,除非你已经有很多电子设备了.

网友:
2000只够主机+无刷电调+舵机+1个锂电~~~
450X能飞的总价值基本和30级油机一样

楼主:
那不如买油机了。相同价格的话,油机好还是电机好

网友:
只能说各有优势了
2000配油直也只能配一个初级的 os30发动机就一千园左右 喜路保30机身也要一千多 不过配一个超大油箱 一箱油能飞40-50分钟 比较爽 (听他们玩油直的人聊天说的)

网友:
hech  在 2005-3-12 01:18 AM 发表:

那不如买油机了。相同价格的话,油机好还是电机好

这样改:
买电机吧!相同规格的话,电机好。
不过一般来说,相同的性能电机会贵很多。

网友:
hyf  在 2005-3-9 12:36 AM 发表:

我是从佳宝飞过来的,感悟很深.
听我的没错,买450x

这位兄弟具体说说!玩jabo的感悟吧!我马上买jabo了!想听听看!

网友:
我是从雷鸟 esky3d过来的

网友:
450x对调试要求比较高 而且心理压力比较大 如果调的不是很好屋里基本没法飞
不过调的好的话确实很稳!拿450x练四面悬停比佳宝容易多了

网友:
个人觉得450X、MS700、ZOOM400
3个是同等级的产品
其他的小电就是在浪费MONEY
我油机可以倒飞悬停
可是E-SKY连悬停都不会哦

我的450X现在可以在一个人的高度悬停
把2个手放掉他自己悬在那里你数到十
他绝不会偏(当然是没风的情况下哦)
其他的小电我从来没调试出来这样的稳定程度

MS700和ZOOM400的性能决不输于450X
可是他们的稳定程度绝对比不过450X
原因很简单450X重
抗风性能也是最好的
而且MS700和ZOOM400的尾传动是轴传动
个人非常不喜欢这个设计
由于飞机小扇型齿轮也小
特别容易扫齿
因为这个原因
在做3D翻滚是我就摔过N次了

个人认为最好的就是450X

网友:
ms700原来买过一架zoom400没玩过 我觉得ms700和450x不能算一个级别吧 要小不少呢 ms700在400克出头 450x我的是640克左右(含自制练习架一副) 用亚拓的1900mah锂电飞完一轮 12分钟上下吧, 电池热的能把手烫一个泡。而且亚拓的电池比较奇怪,刚开始2分钟左右没力,等电池热起来以后才有力,怪!而且气温对这电池影响特别明显,天气冷的话电调就开始喘。是不是锂离子电池就这样?
450x确实稳 我目前调到能放开遥控5秒左右(小区的大堂里飞的)时间再长就有点横移了
抗风比ms700 佳宝之类的确实强 但是也有限 各人认为2级风以上基本就没法飞了
有一次和gaonel一起在草地上飞 瞬间风力3级的时候飞机一个急偏 一下打错舵 炸掉大桨夹一个

网友:
我绝对是新手,现在只有一个遥控器在玩G2,翻了不少网页,本来是在22#,35#和450中选择,倾向于35#,轻啊,可没有散件,原装的Zoom400的还没有说明书,22#有全套的散件,但没配件卖,现在打算上450了,主要是资料比较多,而且有视频的安装资料,看了一下感觉装起来问题不大,另外网站也可以去问问题,配件也相对那两个比较好找,算了一下,无刷的加上平衡充电器不算遥控器要3500左右,升级一下再弄两快锂聚要5000了,请问各位老大认为新手没有人当面指导,把450装起来,调到凑合能飞,再飞起来是不是象有些摸友说的到了不现实的程度,谢谢.

网友:
北京青年您好

450X的抗风性能肯定不是只是3级而已
今天上海是风力5-6极
我们在场外飞的确稳定程度不象没风或风小的那样稳定
但是我们今天几架在上海飞的450中
没有一个不能飞的
其中还有在学悬停的新手
更有高手在这样的风力下倒飞悬停
所以个人认为450X抗风性能绝不是MS700和ZOOM400所能比的

另:楼上的
放心吧只要按说明书调整
并且每个关节都活动自如
肯定可以飞起来的哦;)

楼主:
5000快。可以买油的了。你们说得我更不晓得买啥子机了?

网友:
5、6级风我是绝对不敢飞了 呵呵~~兄弟是不是风力感觉有误差?真5、6级风的话别说450 就是30级的油直都够戗。不信你到g2里挑一架油直,把环境风力设到6级再试试~~~

网友:
青年,南方的4、5级风不会和北方的不一样吧?又可能不一样的我就得就是温度了。hyf_lj:我反正是天气预报3、4级风我就不能飞了,旋停的时候,一阵风就把机机吹起来了。

网友:
我知道你们可能不相信
但是风力5-6极并不是我想象出来的
而是天气预报报出来的
而且当时飞的时候也不是几个人
而是有将近10个人以上
全都是亲眼所见
所以我个人认为450的抗风性能绝不是你想象的这么低
不信我说的你可以问问上海当时在场飞的模友

说真的没飞之前我也不信她可以飞
我昨天自己也没飞看风大连飞机也没带就带了油机
但是其他人带出来飞了我才知道
原来这样也能飞!!!

附上3月11日天气预报
2005年3月11日上午8点发布的
上海

24小时天气预报
天气现象 前12小时 小雨
          后12小时 阴
极端温度  最高温度 9℃
          最低温度 -1℃
风向风力  前12小时 北风6级
          后12小时 北风6级
48小时天气预报
天气现象 前12小时 多云
         后12小时 晴
极端温度 最高温度 8℃
         最低温度 -1℃
风向风力 前12小时 北风6级
         后12小时 北风5级
72小时天气预报
天气现象 前12小时 晴
          后12小时 晴
极端温度 最高温度 12℃
         最低温度 3℃
风向风力 前12小时 北风5级
         后12小时 北风5级
发布时间:2005-03-11 08:00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3-14 at 1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