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暴龙安装遇阻,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5-03-07):
晚上装小暴龙,一开始很顺利。但装到主轴时出现问题了。按说明书上提示的将5mm孔距的一端插入旋翼头,结果无法对齐到固定螺栓孔。怎么办呢?

装过小暴龙的朋友尽快给些提示和办法。

网友:
建議將旋翼头的螺絲孔擴至與主軸5mm孔距平行就可以了,用電鑽或美工刀都行

楼主:
嗨!我本想连夜搞定小暴龙,结果为此折腾了半天呀。
蓝色机械鸟,谢谢你的帮助。我把轴反过来试过,4mm的孔距比较适合小暴龙原有的模具,为何不赶紧改成这样呢?今晚按你的指点动手调整,继续完成剩下的安装工作。

网友:
反過來裝您會發現主齒盤下方主軸會凸出約 1mm,而且主軸固定套環的凹槽位置也會不對,可能會干涉滑動,建議照原建議施工

楼主:
:)
我其实是想说亚拓为何不把这只轴上下都设计成4mm呢,加一个标记就可以方便安装了。

网友:
daka  在 2005-3-7 12:48 发表:

:)
我其实是想说亚拓为何不把这只轴上下都设计成4mm呢,加一个标记就可以方便安装了。

主軸固定套環的凹槽位置並不是在主軸的中心點,如果兩邊都是4mm,裝錯的一定一堆,上方5mm下方4mm就是為了辨識用,因攻角所需的行程及主軸固定環的位置也是一定的

楼主:
我准备按您的意见动手安装,但感觉把螺絲孔擴至與主軸5mm孔距平行会使得限位孔变大,是否会影响限位效果呢?

网友:
daka  在 2005-3-7 22:58 发表:

我准备按您的意见动手安装,但感觉把螺絲孔擴至與主軸5mm孔距平行会使得限位孔变大,是否会影响限位效果呢?

有差應該也是一點點而已,照原孔往下開一點點就好,沒什麼影響的

楼主:
又是烙铁,又是锉刀,总算弄好了主轴。不容易呀,也不知道后面还会遇到什么问题。有些头大了。

网友:
不会的,可能你中彩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问题,我第一次装亚托,同时也是第一次完整的装直机,也就用了4个小时.

但是说明书的确有匪夷所思的错误!要靠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意愿吧!

楼主:
羡慕楼上能在4小时安装完成,我被主轴问题弄得晕到几次。差点放弃了,不过总算搞定了。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了。
我在安装主机座时,将R48涂抹多了,溢出到尾傳動輪組的一个轴承上了。凝固后轴承不能转动了。我取下尾傳動輪組用WD40冲洗几次后,有些改善。后上些机油到轴承上,改善较多,但仍没有达到初始效果。各位大大,我需要更换此零件吗?还是将就用着先呢?

网友:
daka  在 2005-3-8 12:04 发表:

又遇到新问题了。
我在安装主机座时,将R48涂抹多了,溢出到尾傳動輪組的一个轴承上了。凝固后轴承不能转动了。我取下尾傳動輪組用WD40冲洗几次后,有些改善。后上些机油到轴承上,改善较多,但仍没有达到初始效 ...

應可使用,不必更換!
祝您順利成功

网友:
好事多磨啊

楼主:
绝对是gaonel兄所说的。
不过今晚倒是有些进步,把机身和尾桨部分都装好了,等着主旋翼配件到了再行安装。
另外我还重新订了一套小暴龙的配件,作为2号机准备全部用升级件安装。呵呵,等这两台小暴龙弄好了就可以设计测试用例和编写详细测试报告了(供自己提高用!)。呵呵!!建议后来人一定要吸取我教训,读读其它网友的安装贴。

网友:
怎么觉得你是买的配件,组装的整机阿?没买整机吗?

楼主:
买整机了,第1台机器的旋翼头组件有问题。所以换购相关配件啦!呵呵!!我是“中奖”的倒霉人。很多货里面旋翼头固定座和主轴都没有衔接的问题,我买的就有。郁闷!